弱弱的问个原理问题,谢谢

楼主(2007-12-09):
我下载了雷鸟的教学视频,发现里面的飞机在空中做那些高难度动作的时候,主浆都没有动的啊??? 桨叶都不转,那直升机是怎么飞到天上去了的啊??

我实在是搞不懂,请大家指导下我,谢谢

网友:
 是不是搞错了

网友:
用一根线吊着拍的

网友A:
会不会是拍摄的问题啊!比如说胶片每秒走24张,正好浆转数也是每妙24圈这样看上去浆是原地不动的形成视觉误差?还是楼下的给回答吧!

网友:
同楼上意见一样

网友:
这是正常现象,就是两者的速度差引起的,甚至有机会看到桨在倒转,或者拍摄后照片中的大桨看起来是弯曲的。

楼主:
啊?那倒是我看错了?我看了好多次啊,我好像就是在本站下载的啊,其中一个文件名是Alan.Szabo.Jr.CD1.mkv, 有三个!  我就是觉得很不可思议,所以才问问大家,我看到的,就似乎那桨叶就只是甩在那里,没有转,很清晰的

网友:
是拍摄的问题啊

网友:
如果是照片的话,应该是拍摄的时候用了闪光灯。或者,是在强光环境,快门时间非常短,也有可能拍成静止的。

网友:
ALAN 也飞过雷鸟 做教学视频?  还 3D  哪里哦  见识一下

楼主:
mmm....................................  我好像就是在这个BBS网上下载的吧,看来是拍摄问题哈,不过........那个实在是太象了

网友:
晕,看来lz对摄影是一窍不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下载了雷鸟的教学视频,发现里面的飞机在空中做那些高难度动作的时候,主浆都没有动的啊??? 桨叶都不转,那直升机是怎么飞到天上去了的啊??

我实在是搞不懂,请大家指导下我,谢谢

关键词:雷虎 定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拍摄的问题啊!比如说胶片每秒走24张,正好浆转数也是每妙24圈这样看上去浆是原地不动的形成视觉误差?还是楼下的给回答吧!

是视频吖!你没可能在同一油门,同一转速飞吧?

网友:
拜托Alan.Szabo.Jr是教飞3D的,而且他的是雷虎,不是雷鸟!根本不是同一等级的。。。。。。。。。。。。。。。。。。。。视频里的雷虎看上去的确是主浆都好像没有动,甚至还反转了,其实那是拍摄的帧数问题,其实该桨转速非常惊人!

网友:
吓我跳跳  还说雷鸟什么时候有教学了

网友(2008-05-04):
哪里有下教学视频啊 放上让大家分享下啊`

网友:
是摄像机的帧数和螺旋桨的转数差不多就这样了!

网友:
正常啊,人眼是一直接受外界图像的,可以视作每秒可以拍摄无穷大张图像,但是摄像机每秒只能拍40张图像(假设),当旋翼每秒转40圈的时候,每次旋翼经过一个特定位置,就会被拍下来就是这样了。
清晰度高的摄像机,如果每秒拍40张图像,还是会这样。

就比如说,有人绕着一个圆形物体跑,旁边有个人在那坐着,每次跑步的经过一点的时候,正巧被坐着的看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