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用6EXHP控制LAMA V4

楼主(2007-12-09):
刚买了个LAMA V4,发现晶体是72的,我的6EXHP也是72的,请问可不可以用6EXHP来控制?习惯用老控。而且,我是美国手,但是这个LAMA那种手都不是,比较乱,请问如何设置6EXHP呢?比较迷茫,希望得到指点,谢谢!
QQ:295519278

网友A:
可以,换同频点晶体,改ppm,1、3通反向,其他不用设,直接飞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想请问,这样是美国手还是日本手?

网友A:
与手无关,都一样

楼主:
不好意思,还要请教一下:我刚才把晶体换上了,开PPM, 1 3通道反向,不开混控,因为我是美国手,左手油门转向,右手控制盘前后左右。在6exhp里面选择STCK 2,但是我尝试了其他三种,只有STCK 4最接近,但是却是左手油门和侧倾,右手前后和转向。

楼主:
已经弄好了,嗬嗬,谢谢大家

网友B:
用好的控来飞LAMA真的好爽..我用T9飞LAMA~

网友A:
补充5点油门0、30、55、80、100

网友C:
不知道天地飞6c的控可不可以飞。。这机??也是72兆的。。

网友A:
完全可以

网友D:
我也是用6EXHP来飞LAMA,LAMA的控被改了拿去玩模拟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