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子偏航的原因有哪些

楼主(2007-12-09):
推杆 机子应该正前飞,却向左前飞,会由哪些因素造成,如何纠正?

网友A:
十字盘不平

网友B:
通常考虑一下因素:
1。3个斜盘舵机性能的一致性
2。双重比率、指数设定
3。EPA最大舵角调整

网友B:
哦,初学者建议先按默认设置进行,以后熟悉了再对照说明书进行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