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维英450的横轴有几长??

楼主(2007-12-09):
我想去定做一些维英的横轴。。请问那轴有几长???我机机上横轴用完了。。。

网友:
做外丝的话,53-55mm的都可以。内丝的话,就按照WING原装的长度就可以了。

网友A:
记得是37mm。

网友B:
2楼有100根横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记得是37mm。

应该不止吧
yt的都是40mm
wing的好像还场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止吧
yt的都是40mm
wing的好像还场一点

47mm

楼主:
请问横轴做外丝好..还是用内丝好些呀,我想外丝防射桨要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2楼有100根横轴

虚.... 现在炸了一根,只有99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横轴做外丝好..还是用内丝好些呀,我想外丝防射桨要强吧!!!!

应该差不多
内丝的工艺要得高,所以价格就高。但安装起来方便,两把螺丝刀对头一扭就OK了。
外丝的工艺就没内丝的要求高了,关键是便宜。装的时候麻烦些,两边需要用两个套筒来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