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入门求帮忙

楼主(2007-12-09):
小弟新手一名, 什么设备都没有! 想入门玩固顶翼, 看了很多文章说什么入门用翼龙啊等入门机,又说什么自己做飘飘机,微风机. 主要自己动手能力差一点,不懂怎样自己做飞机. 加上对其他设备如陀机, 板材等都没有一个了解怕做不来,所以想买一套成本机去飞! 大家有什么好推荐, 还有就是控我看见那些成品机的控都是那些一般的四通控, 我想问控可以一步到位买好一点以后还可以用吗? 很多的不懂, 大家能帮帮我吗? 还有就是我身边没有人教怕自己飞很快就炸了!

网友:
和我入门一样情况
没人带你玩,当是我每飞一次炸一次,这是定了的,没话可说,放心的炸,炸多了就会学会

网友:
记住!想玩就别怕炸 没有不炸的机 买架耐摔的而已

网友:
如果固定翼,以后也不准备飞油鸡,直升机之类的,关于控可以选抵挡一些的,天地飞tdf 6通道足够。
如果准备飞我说的昂贵机型,还是要买个稍微好点的控,jr,futaba 都是常见的品牌,很多人喜欢一把直接用9xx,ff9之类的,我觉得没有必要,jr x2610足够,电机版本不过1400左右, 除了通道数量少了些,其他的功能都向高档控靠拢。=你准备用飞机仍**了,可以考虑把它换成9通道,哈。否则直升机,固定翼通吃。
关于机型,的确可以先选择耐炸的翼龙,飞的有感觉了再换个epp练习3d入门,最后可以上轻木机。
当然三步走的话,炸鸡的成本也会不断上升。
翼龙入门建议一次买2套材料,不过增加100的成本罢了,但是最为新手,炸坏点东西太正常了。
翼龙可以买启迪的,无刷套装也不贵。这样的话,全套上天也不过800左右。

网友:
初入怕砸是正常的,砸也是正常的;任何人不怕砸是不正常的,怕不砸也是不正常的。

网友:
我给你个建议,如果你想入门固定翼的话,我劝你最好还是在了解一些关于遥控,接受、航模发动机的知识,在论坛再多泡一段时间,等全了解了在买模型,千万不要着急,给你几个步骤,如果你都了解了,可以按照一下步骤来入门,
1、买个遥控器,如果想一步到位的话可以买天地飞9通的遥控器(全功能版的,1500多,),钱够的话可以买FUTABA9通变频版或者JR9通道变频版,都是3000多元啊,最好是FUTABA 的,接收机好配,如果想低投入就用天地飞6通或者FUTABA 4VF,都可以,看自己的状况定。
2、买完遥控器后就接着买个模拟器,100多元的就可以,新出的那中USB借口的,XTR、G3都可以,不过G3对电脑要求高,在电脑上多练习(千万不要直接上真飞机,肯定摔),找好感觉,习惯遥控器的用发。做到操作自如。
3、买一个40级的小金星,再买个发动机(40--50级的都行)40级的飞机比较大点,抗风,飞的吻,千万别买25级的,不怎么好飞,特别是发动机,越小越不好调,发动机可以买三叶46级的,SK康克40或者50级的都可以,用不着买日本OS的发动机,贵的要命,没那必要,浪费钱,咱们又不是去比赛,用不着那么好的发动机,国产的发动机调好了也很好用(怎么调发动机一定要上网多看看,不用人教也会把发动机吃透的)
4、找个地广人稀的地方(第一次飞最好没人旁观,要不心里压力他大,很容易就炸机的),去飞吧,记住,第一次去飞,飞机的油门千万别开太大,46级的发动机全油门力量是不小的哦,最大开到2/3油门就够你用了,全油门第一次你控制不好。
至于油吗,可以自己配,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买成品油,但是得便宜,贵了就不省钱了。我一直是自己配油,过滤好了很好用
以上就是我给你的建议,我建议的都是油机,我是直接买的油的,电的从来不飞,没意思,被人家看了会说我“多大了还玩小孩玩的东西,要是油的他们就不说了,而且他们会很好奇,从来没看见过这么小的发动机!!!”。
我飞了能有半年,一直飞练习机,是小金星40级的,很稳,还不会做什么花样的动作,我不喜欢暴力的飞行,就是在天上平飞,偶尔翻个身,天气再好点,地上放个收音机,还是很舒服的。很庆幸,我还没炸过机,因为我飞的很小心!等过年开春了我还得再买个新的发动机。现在北方冬天太冷,没法玩了。我连模拟器都没练过,没钱买不起,我是下了好大决心才自己去了一个没人的地方飞的,第一次差点就炸了,还好我空间想像力强,飞机的姿态被我修正了,第一次没飞几分钟,歪歪扭扭的就降落了,心跳那个快啊,后来逐步就习惯了。(我用的是4VF+西安孵化4通接受,买了个点火电,还有几样工具,一句话,能省就省,只是最近想买个启动机,有启动机方便多了。

网友:
另外说一句,别买那个什么翼龙,最难看的一个飞机了,我觉得练习机还上像小金星或者翔天、联合也有个轻木的,比较好看,飞的也稳,我这辈子都不会玩电的,我买不起那电池,还得充电。上了天还飞不多长时间

楼主:
谢谢前面的朋友的介绍, 我看到那个FUTABA 的六通,好像是6xx就可以了.还有就是那些设备大家觉得像我这样没有基础可以买设备组装还是买套装好呢? 有什么好套装推荐呢? 我不打算上油鸡啦

网友:
人家是新手就让人家上什么油机,还轻木的,他要是钱多就当我没说。

网友A:
偶觉得电机入门要好点~~直接上翼龙,或者塞斯纳,全套下来不超过700
电机在装配上要比油机简单,飞行乐趣也差不多的~~等你把电机玩熟了,在上油机也不迟,而且你会发现油机比电机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偶觉得电机入门要好点~~直接上翼龙,或者塞斯纳,全套下来不超过700
电机在装配上要比油机简单,飞行乐趣也差不多的~~等你把电机玩熟了,在上油机也不迟,而且你会发现油机比电机好飞~~

同意.....

偶当时学飞的时候,还没电动这个概念,背着小金星到处飞......胆大,心细.........基本OK

网友:
TDF6A+塞四了空机+3舵机+新西达20A电+A2208  1500KV+11.1V15C1300MAH电...一套700-800左右够飞了

再就是千万不要过于自信.....一定要练起码两小时模拟器再上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