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飞成功,炸的很掺。

楼主(2007-12-09):
换上新电池,调试好飞机。首次倒飞成功,激动啊。第二次想则翻结果忘了打3d炸机,更奇怪的是既然炸在了拓狗屎上 冲动是魔鬼啊 昨天功炸两次。损失浆两副。大齿盘一个,浆夹螺丝也弯了!

倒飞悬停

炸狗屎上

来个近点的特写浆上有米田共 ]

把所有金属件拆下来用煤油洗的和新的一样,以后再没有人说我的飞机是工地上飞的

网友:
小炸宜情啊~!

可惜我想炸都没得炸~!JJ还没有装好~!

很多人都会忘了打3D开关炸机~!看来还是学版主比较安全~!:loveliness:

网友:
 怎么这么幸运,砸得是地方!

网友A:
尾管没废,大桨应该还能凑一副出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管没废,大桨应该还能凑一副出来用

不行,都断了

网友:
真的是狗屎运了

网友B:
如果炸在大陀的牛屎上估计就没事了

网友:
恭喜倒飞成功.
炸黄金上可不是容易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炸在大陀的牛屎上估计就没事了

楼主:
看来我技术还可以,狗屎那么小都能被我击中!

网友A:
LZ你可以看看,如果大桨最厚的地方没断(就是摸上去软软的感觉),你找到开裂的地方,滴点502进去,然后等干,配平,变软的地方就很硬了,可以再飞了,玻桨很大的特点就是不易扯烂,不易射桨,只要强度够,应该可以再用。
图上那个沾了屎的应该可以用,当然,这种修复的桨要小心使用。

网友:
大头菜同志乐极生悲

网友:
本年度要有最佳炸机奖的话非你莫属啦

网友:
对!炸大坨点~在炸中间点

估计就零损失了哈

网友:
真可怜。这样就炸了

网友:
煤油洗了确实光亮哈。就是螺丝上太死了嘛

网友:
从此跨入3D行列。

网友C:
清洗可以考虑用WD40,清洗功能很强,对残留的不干胶有特效,而且渗透力强,洗过的金属件以后不容易锈。

网友:
诶,我还是继续模拟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清洗可以考虑用WD40,清洗功能很强,对残留的不干胶有特效,而且渗透力强,洗过的金属件以后不容易锈。

wd40粘灰啊!我喷了都说我的飞机是工地飞的。以后就不敢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你可以看看,如果大桨最厚的地方没断(就是摸上去软软的感觉),你找到开裂的地方,滴点502进去,然后等干,配平,变软的地方就很硬了,可以再飞了,玻桨很大的特点就是不易扯烂,不易射桨,只要强度够,应该 ...

就是最厚的地方裂了!还是不要的好!免得出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