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如何调整

楼主(2007-12-09):
36#机功能选择开关(10位)排列,5-HELI/ACRO,6-TAIL C,7-CCPM/NORM,8-UNLOCK/LOCK,9-PIT,10-GEAR,功能,网上下载的是12位,如何调整,还有
陀螺仪
对应36#遥控怎么调

网友A:
看一下控的说明书,上面应该有说明。
如果你买的是RTF机,控上面的开关建议不要调整,在不清楚它们用途的情况下调,会越调越难飞,甚至可能不能飞。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先记录开关的出厂默认值,然后分别调整,观察调整后的变化,你就能总结出这些开关的功能来。

网友B:
就是12位的!10PIT锁定或调节11油门曲线12尾陀混控调节。就这三个是常调,别的都是正反开关。

网友C:
36#的是10位的
基本不用弄
就是只要打开9PIT然后螺距等东西在控正面的那两个旋钮可以直接设
和说明书上的12位的不同的
7的CCPM/NORM好像是反的
10那个功能用不上因为006和接收的原因
006很好调的,把控的跟轴关了(好像是8那个LOCK),然后。。。。。下载个说明书慢慢看

网友D:
很麻烦的呀

楼主:
没有对号入座 ,解释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