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6C怎么会这样啊?

楼主(2007-12-09):
我用天6C控玩黑鹰400,每次JJ起飞再关油门落地后,想再推油起飞是不可能的,电机转速就是达不到,JJ也起不来。总要把控关机后重启,JJ才能正常起飞………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哈哈,这个我也碰到过,你用控把电调重新设置一下,是你的电调设置乱了!!

楼主:
是不是设回工厂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
你是好迎的电调吧????

楼主:
不是,是新西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天6C控玩黑鹰400,每次JJ起飞再关油门落地后,想再推油起飞是不可能的,电机转速就是达不到,JJ也起不来。总要把控关机后重启,JJ才能正常起飞………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您好!
       先开发射机,再开接收机,当然油门在最低了,等电调自检完即可的。
       谢谢!

网友:
是新西达的电调就是这样啦,你可以开机把控油杆打到最高,然后机机通电,听到电调发出嘀声后把杆打到最低,稍等一下,等听到嘀~~一长声后,就可以打杆起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