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v3的平衡杆又飞掉了,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楼主(2007-12-09):
lamav3的平衡杆又飞掉了,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
换金属的就好了,在也飞不丢了

网友A:
最好别换金属的

网友:
各有利弊。金属的不会飞掉,但是容易把A轴弄弯。塑料的容易飞,但是保护A轴。
建议室内飞就用塑料的,室外了再用金属,呵呵。
也有把塑料头上粘起来的,不过那样的话容易把头搞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别换金属的

换了好!

网友B:
别换,理由同4楼,提高技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别换,理由同4楼,提高技术

能提高找东西的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提高找东西的技术

我的平衡杆上的配重铜块飞掉了一块,找了N久都没找到。只有把另外一块也拿掉继续飞了~

网友:
塑料头上传4个小洞,然后上铜丝。
如果稳定锤头掉了,就用新版的一毛钱代替,一边一个用502沾就可以了。

网友:
掉了总比坏了好啊 就是这么设计的吧...缓冲 保护

楼主:
lama v3太经摔了,安逸哦.

我的lama因为飞的比较猛而导致平衡杆飞掉摔机5次,哈哈,除了换了3副浆和1个头罩外其他全是完好的.

网友:
一般就是摔坏浆,头罩什么的坏了,胶水弄一下就行了

网友:
到底换不换呢?
我的喇嘛一般是在公园飞~~~~~~~~~~~~~~~~~上次飞了20多米高~~~~~~~~~

网友:
在外面飞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