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CAD软件建模设计
传真机改热敏打印机

楼主(2007-12-09):
我有一台坏的传真机,我想应该能改成热敏打印机,如果改成功会很方便,有会
改的朋友
吗 谢谢高手先

网友A:
能改为打印机的话,应该还可以改扫描器。

网友B:
很久以前在电子报上看到过,在电脑上接一块modem卡,或者外接modem。就是以前56k拨号上网的那种,再找个软件(网上有,搜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xiexei谢谢诶 wangqj 外接猫我有 就是USB猫吗 怎么连接传真,帮帮忙 毕竟爱好一样

网友C:
传真机的分辨率很低的,改成打印机,打印效果也不怎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