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00KV。450配什么电调?

楼主(2007-12-09):
上个星期电调烧了,本来直接买个原装的,考虑后想直接换个好点的,毕竟不是消耗品,投资还是值得的。。
有用QUARK 33A或凤凰的朋友么,论坛里看配凤凰电调的朋友好像并不如所预期的那么好。。。。
QUARK 又缺货。。。。

网友A:
建议配40A以上的电调

网友B:
我的40A连飞7组电池结果电调冒烟了,换好盈60A后再不用为发热担心了

网友C:
这么夸张啊

楼主:
大电流的电调虽然不容易烧,但是线性会不会也有所折扣

网友D:
贵的没用过
朋友用凤凰33A 一般般
好盈40A 够用了 但是电机发挥不到最好的效果,
好盈60A 动力反映上比40A好点
最进弄了一个便宜货XXD 50A
比好盈的40A和60A 反映和动力上都好
性价比高

网友:
QUARK 33A 不是一般的好,很爆的

网友E:
QUARK 33A我在用。

网友F:
Phonix is not the best choice, but Hobbywing won't let you down.

网友G:
用40A的保险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