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上的发动机?

楼主(2007-12-09):
我今天在一个五金商店看见了一个汽油机,他们说是自行车上用的,是50型的,我不知道50是个什么概念,是50CC吗,不过挺重的,但是我看了一下,把没用的东西包括油箱都拆了重量也就在3--4千克,模型汽油机也有2千克呢,我这个虽然重了点,但是功率大,我唯一担心的就是他的转速可能要慢点,可不可以用三叶桨来弥补转速低啊,做个大飞机换上他因该很过瘾吧
图片我上不了没相机

网友:
这个发动机恐怕不行吧 楼下的来说说。

网友:
恐怕 牵引力不够

网友:
设计上是不一样的
1.重量大
2.设计的密封性能也不会很好的(由制造成本约束)
3.转速底

楼主:
密封性能有有什么关系吗,那个发动机运行很稳定的,比模型发动机的不差什么,重量是大了点,我可以考虑用在车上或者船上。有时间我试试,没试过怎么知道到底行不行呢,呵呵

网友A:
 密封不好的话,换句话说就是助力车的发动机效率要比模型用的发动机效率低很多!

同样C数的发动机模型用的装个桨起码能拉起自身的重量,助力车用的这种最大油门也不见得能拉起来!
而且烧的油还比模型用的多!

总之专业用品有他存在的理由

也不反对实验着玩,毕竟接触的东西越多,才能从中学习到更广泛的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密封不好的话,换句话说就是助力车的发动机效率要比模型用的发动机效率低很多!

同样C数的发动机模型用的装个桨起码能拉起自身的重量,助力车用的这种最大油门也不见得能拉起来!
而且烧的油还比模型 ...

有道理,不过有机会我还是要试验一下的,先在船上试验一下,估计用在船上应该没问题,我不追求太高的速度,一般速度就可以,再加个电启动,太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想应该是可以的我是修理摩托车的我听说人家有改摩托车发动机做飞机的人多的是,这个我想也可以吧

网友:
密封当然是自行车的好了!

网友(2008-02-28):
要想办法减轻重量.可不要的都不要.曲柄也可打眼减重量.我看没问题.

网友:
我看没问题.

网友:
自行车的一般都是30CC的  功率非常小

网友:
用这种机器可以的,20CC5000转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