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桨是怎么丢的?

楼主(2007-12-09):
今天跑虾,,,,船桨竟然跑丢了,,,,,轴上的整流锁头也丢了,,,具体是这样的,,,,

木虾,,FX动力组,4S锂锰.  35塑料桨.在直线高速后,减油门.转弯后,再加油门,就发现电机空转了,,救上来后,发现整流锁头已经没了,桨也没了,,,下水前,刚换的桨,,锁头只是用手的力量锁紧了,,直线高速两次后才出事故的...求答案....谢谢!

网友:
用螺丝胶。。。

网友A:
高速后  收油门  浆是给水拖走的
电调有带刹车么?

网友B:
我丟了4套了,暈倒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速后  收油门  浆是给水拖走的
电调有带刹车么?

没带刹车,,,胡哥,,,就是今天跑虾丢了!!!!

高速真可怕啊,,,还好不是铜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丟了4套了,暈倒

救援船的出勤率真很高啊!

网友C:
肯定是拧得不够紧,以后在桨和整流帽中间加个止退垫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拧得不够紧,以后在桨和整流帽中间加个止退垫片

嗯,,学到了,,,,朋友今天也是这么说的,,,,,,但没想到水的力量会这么大!

网友:
 以后注意就是了,我也丢过一次,怕了

网友D:
I服了YOU,掉了之后就没再继续啦,可惜,可惜,比我还快下水,速度怎么样?有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I服了YOU,掉了之后就没再继续啦,可惜,可惜,比我还快下水,速度怎么样?有图吗

没相机拍,,下周吧,,,,一定会拍的,,,,下周上13节镍氢...今天最多是4节锂锰...速度已经不错了!

网友:
我都丢了2个德国进口的桨了

郁闷。。还在湖里。快上录像吧。如果不错。会让你有意外的惊喜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相机拍,,下周吧,,,,一定会拍的,,,,下周上13节镍氢...今天最多是4节锂锰...速度已经不错了!

疯子!名字真没改错 ,可怜的电机,做好备用电机的准备吧!

楼主:
有打算了!上3650或者3660或者更大的外转子!优先考虑外转子

网友:
=。=!  漏水的虾跑的那么快   我的虾滴水不漏跑的就是慢   看来我也要弄点水进去

楼主:
你的虾脚都被啃坏了!快重弄吧!快还谈不上!重新整理,下周再试试!

网友E:
期待你的航行录像!

网友:
应该是减速时,弹头罗丝的质量比较大,由于惯性,自己松脱的。最好的方法,是用防松罗母。

网友:
回复 网友F:

已经拆光了   这回要高个畸形点的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期待你的航行录像!

  成功后,,,,小批量试生产,,,,品牌就叫江南!

网友G:
用螺丝胶就OK了。包你不会掉桨
我这有。要不要送你一瓶。以前我粘过十字盘。用大锤敲了N次才把十字盘分开。。粘性很强

楼主:
哈哈,,等这个周未吧! 试完了,来汇报!

网友H:
回复 网友I:
这周没事干 找点泡沫给你做个救援船哈哈 估计这周又有问题   你家那边的水潭肯定被下诅咒了  ++++++++++++++ 在岸上都没事 一下去问题N多

楼主:
努力啊! 今天周四了!

网友J:
放点生料带在螺纹的地方就是了,用螺丝胶的话,要加热才能取出的~

楼主:
 套两回止退垫片,这次应该OK了,,,,,,再不OK,就损失大了! ,铜桨很贵的!

楼主:
 星期天一早试船,,就举手了,,打到鱼,桨位退后了,连轴器丢出来了,,,好在桨没丢了! 下午试船时,才注意到舵机已经挂了,,浸水了,,没录相了,,,,,搞得一帮朋友下午来了,一个比一个郁闷!

网友K(2008-01-11):
人家都是连轴一起掉, 你算幸运啦

网友L:
1.上螺丝胶,拧紧。
2. 用自锁螺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