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距离的问题

楼主(2007-12-09):
问一下高手 4VF 的遥控距离是多少?

网友A:
地面空旷大约300,空中大约500吧。

网友B:
据我的经验,4VF空中距离都在1公里以上,技术指标就是这么大。
我初学的时候航线飞得很大,曾经讲翼展1米4的飞机飞到只看见一个点,靠判断轨迹反推姿态遥控回来,所以在我的多年飞行经历里,用4VF还没有出现过在视距范围内失控的现象。
可以放心使用。
不过友情提醒,如果你是单独配了微型接收机,一般空中距离就会缩短到300~500米,如果用在电动飞机上电磁兼容不好也会降低控制距离,建议信号线上加磁环或其他措施!

网友C:
1000米,
超过300米看不见机机的姿态了!

网友D:
有這麽遠嗎?很懷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