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请教一下,电动滑翔机关动力后机身右倾进入螺旋,问题出在哪儿?

楼主(2007-12-09):
我做了架翼展2米的复合材料
滑翔机
,机翼由4段组成,上反角6度左右,三通道无副翼,RG15翼形,全重650克,弦长14.5厘米,翼载荷约28克/平方分米,两侧机翼重量上存在10克左右的误差,升空后关动力,机身右倾直至进入螺旋,请问是何原因,如何处理?谢谢。
图发到天使论坛上了。
本主题由 论坛老模友 于 2023-12-9 20:41 审核通过

网友A:
机翼变形?关动力没有舵面失去气流失去修正舵效,所以就倾斜了?还有rg15有怪癖,低速某一段改变迎角就很容易失速

网友B:
是不是机身有点短哦

网友C:
首先仔细检查两边翼及机身是否有扭变,垂尾是否有偏向,如果有,就用热风筒过往烤其纠正,如果两边对称,只有在左翼加配重了。

楼主:
回复3楼:机长约1米
回复2楼:
进入螺旋后,左满舵、推杆、推油门可以改出
机身强度还可以,应该不存在变形的问题
重心位置可能靠后了,约在50%处。后机头配重调整至30%左右,升空飞了一圈后撞上风筝线,尾翼脱落,修复后在左翼配重,再次升空,因平尾组装的原因,拉杆勉强爬升,以撞树结束今日这试飞。
想改为V尾控制,不知可行否?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下午最后一次试飞对左翼进行配重,因尾翼摔开裂后修复不彻底,起飞时看爬升不足撞树,只有等下个双休日了

楼主:
今天试飞成功!增加了机翼上反角,改成三段上反,比较好飞,但关动力后还是容易进入螺旋,下一步增加水平尾翼试一下

网友A:
那么容易螺旋,是不是重心太靠后了阿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机头配重接近150克,全重近800克,重心在30%左右,关动力仍旧容易螺旋,但有所改善。
经过天使模型论坛的苯鸟前辈指导,可能是平尾面积小了,造成尾部升力不足,只能等双休日验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