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N的小改装

楼主(2007-12-09):
(无正文)

网友A:
前两张图的改法不错,第三张图的舵机只固定一边,不知道牢靠不

网友B:
没什么意思 最多有120度可以调 也才半圈不到
再改进下

楼主:
这个是结合GV-1中的副油针控制而改进的,主要是为机器提供一个稳定可靠的动力

网友A:
油针混控不一定要gv-1,高档点的控就有这个功能了,比如FF9.

网友C:
是不是600里面的连杆 少一根啊 出尾舵单推 油门也单推吗

网友A:
油门是单推的

网友D:
单独搞一个舵机控制油针吗?强

网友C:
有必要吗 有什么意义吗

网友E:
此机失控可能非常大....最好不要用2IN1的UBEC

网友F(2008-01-09):
這三台機應該不是同一台
而這三台機都是裝亞拓的 二合一

网友G:
好象意义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