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大炸, 请教了.

楼主(2007-12-09):
今天是开始飞到现在最惨痛的日子, 两架都炸了. 一架是因为舵量太大太灵活超过我的限度, 另一架是因为飞越众多FF9上空干扰失控.
痛定思痛,决定淘汰现在用的ESKY的4通控,要上FF9了.看以后谁还干扰我.

上海哪买FF9又好又便宜啊?

网友:
FF9照样要被干扰,还是直接上2.4G吧,肯定没人能把你干下来: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是开始飞到现在最惨痛的日子, 两架都炸了. 一架是因为舵量太大太灵活超过我的限度, 另一架是因为飞越众多FF9上空干扰失控.
痛定思痛,决定淘汰现在用的ESKY的4通控,要上FF9了.看以后谁还干扰我.

上海哪买 ...

上海双天有,还是全频的,咳,前段时间我去那里买的FF9只有十个频段,早知会有全频的我就再等等了。
FF9用下来确实好,飞机在空中的动作柔和多了,我现在用的大都是PCM的FUTABA正版接受器,效果很好,不像以前用xx飞的,什么控都能干扰我。

网友:
看来是得买好控 失控炸机太叫人郁闷

网友:
FF9用2.4G一樣會被干擾
FF9+PCM接收還是會被干擾鎖定
所以看開ㄧ點
不然就用DSM吧

众=3人成眾?:loveliness:

网友:
把遥控改装一下, 大大滴加大发射机功率, 就再也不用怕干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的确有>3的情况啊.

网友:
  如果没有弄错..LZ是天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