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往复锯真的很爽

楼主(2007-12-09):
朋友送了一个18V的往复锯给我,但没有电池!我也没找到合适的直流电源,手上只有个24V的25A电源,就先凑合着接好线用一把12MM车刀试锯!没几下就把12MM车刀的屁股给切了,爽!

往复锯

楼主:
切开的车刀屁股

楼主:
就是感觉噪音大了些!

网友A:
锯时须要降温措施吗?我的曲线锯号称也可锯铁,还一直没试过!

网友:
24V 25A   功率不小啊 得多少钱啊 有机会也搞一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锯时须要降温措施吗?我的曲线锯号称也可锯铁,还一直没试过!

必须要降温!锯的时候速度很快温度满高的!
曲线锯我也有,但配的锯条只能锯铝合金,再硬一点就把锯齿拉毛了...
这把往复锯配的锯条还不错!

网友:
这个锯形俗称“砍柴刀“,不论木、铁照砍可也。

网友:
好厉害的锯子!

网友B:
请问楼主  你的图片是怎么发上来的  我发了好多次都没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  你的图片是怎么发上来的  我发了好多次都没发上来

请见截图指示!点击上传图片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是这么发的 结果没有  可是说是要拷贝

网友:
好家伙,多少米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必须要降温!锯的时候速度很快温度满高的!
曲线锯我也有,但配的锯条只能锯铝合金,再硬一点就把锯齿拉毛了...
这把往复锯配的锯条还不错!

谢谢!
看来,主要是锯条要好啊!

网友:
是呀,锯片很关键,我的曲线锯是博世的,锯片也是买她的,锯2mm的不锈钢板都没问题,速度很快,我是用机油冷却。

网友D:
用这个往复锯锯铝板的最大厚度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这个往复锯锯铝板的最大厚度是多少。

根据锯片长度算,一般锯5CM厚铝板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E:

LZ.你的锯正确国际通用名字是(马刀锯),你去买锯片时说明马刀锯片,就不会买错啦.另外刀片也分别有专用,例如锯钢板,钢铁,锯木,锯胶,锯捛,不锈钢,等等.

网友:
锯片很贵 。

网友:
这东东长时间使用不太舒适,震得手发麻,偶尔用之还可。

网友(2008-03-03):
终于找到这往复锯帖了

我买的应该比这个还大,

网友F:
锯铁带锯好还是这个往复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锯铁带锯好还是这个往复锯好.

据说这个精度不如带锯,但使用好像方便些,锯片好找

网友:
这往复锯是设计用于维修工程的,在工地临时锯个水管,钢筋等,用于开料不是太理想的。

网友:
好东西,明天上街看看,如果有也买一把。

网友G:
这种锯的往复运动方式是怎样的,不可能是曲轴方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锯的往复运动方式是怎样的,不可能是曲轴方式吧

肯定是曲轴方式

网友H:
也 可能是凸轮方式

网友:
杰克第二

网友:
引用 网友H:
也 可能是凸轮方式

凸轮比曲轴复杂些吧?

网友(2012-04-24):
我也有把,是翠峰的,淘宝上买的二手,但成色很新,900瓦,买给我老爸锯木材的。好用,没干过铁。

网友:
这玩意震动太大,我也有一个,开起来全身都震连牙都颤。

网友:
天啦,这是老帖了,谁挖的坟,又掉进去了。

网友:
电源

电源好,哪里可以搞到那么大电流的

网友:
马刀锯的锯条也要百八十一根了

网友I:
这样往复锯往复速度快,所以不可能有回锯时抬锯的机构,偶尔锯下铁也可以。但是锯条磨损一定严重。
这个锯就是面向薄铁片和木头设计的吧。锯条很关键。
可否从锯条的齿端的形状和材质改造一下让它适合更大的锯切范围?当然锯条成本还要大点。

网友J:
马刀锯和其他电动工具一样也讲品质,我有一把国产杂牌和一把日本牧田,前者前者力大,噪音大,振动大也抗造,用的时间长了震得胳膊发麻,牧田要好很多.电锤也是这样,博世牧田又轻效率又高震动又小,通常自己小规模用还是买几把好一点的工具为好,大规模使用上国产的费用能低点.另外选用锯条有讲究,锯钢锯铝锯木材要对号还要润滑降温.用废的锯条我都留着,哪天做一个一头小碗型一头圆片型金刚砂轮机,将所有的废锯条全部修复.

网友K:
18V用到24V,估计没几下也冒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