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求教

楼主(2007-12-09):
我的A5今天试航,开始玩都很正常,先用的2节加拿大
电池
,起滑很快,几乎瞬间就起滑了,可是没玩多久就突然停在水中了,舵转向正常,桨就是不转,捞上来后开始以为电池没电了电调保护,谁知换了3S的锂电还是不行,每次重新接通电源只能转一次,停下后就再也不能转桨了
有哪位大哥给指点一下啊,是不是电调有什么设置啊
用的是FX的小船动力组
第一次玩无刷,不知道怎么搞啊
救命啊.....

网友A:
有装接收天线吗?

网友B:
電調出了問題.

网友C:
先按照说明书把电压保护设置好~~

网友D:
 还有一个建议,,把你的所有连接线检查一下,,,,电材不好,,内阻加大,会引起电调提前保护的!
我刚试FX的电调时,就碰到这个问题! 哦,还有,FX的电调与其它的电调有些不同,一长两短是7节锂电哦,不是两节锂电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