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受大家影响!重新飞epp 3D!

楼主(2007-12-09):
   :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装了一下午,差不多了,先亮个相吧!大家给捧捧场!谢谢!哈哈

网友:
不错的联系机

网友:
电池和接收机你是怎么安装的,我现在发现电池必须装在机身上,要不容易出现不好平衡的问题

网友A:
我是2块KT,把电池前后夹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2块KT,把电池前后夹住。

哦,明白了,这样挺简单的,而且也不会造成不平衡,还保护了电池,好方法!

楼主:
  我还没有固定电池!,飞的时候再说吧!哈哈

网友:
这种家伙好学吗

楼主:
上几张今天的飞行图!哈哈

网友:
是大红鹰的吧,好飞不

网友:
这飞机能够横着飞吗?

网友: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
讚讚█████顶到财神爷的面前██ㄚㄚ█████讚讚
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哈哈我把你顶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頂到天ㄚ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ㄚㄚㄚㄚㄚㄚㄚ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网友(2009-01-13):
感觉EPP做的飞机就是我们新手的福音啊

网友:
这JJ这么样?耐炸吗?

网友:
相对新手而言,这种飞机比较耐摔。而且修理比较容易,只要不是很大的硬伤都可以修复,只是要关注和感受实际飞行中的调整变化。个人认为值得推荐,因为我飞这个半年了,飞机虽然有受伤,但总体性能还是老好的

网友:
你可以去踩他看看  没事

网友(2009-02-15):
用魔术胶带粘贴电池啊

网友:
请问这机用什么电机?什么电池?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