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锯保养

楼主(2007-12-10):
手提电锯,DIY金属好助手,想与己同乐,需要伺候.
鬼佬知道,工场折腾多久,看看油窗,铜粉闪闪,需要换油.

好锯爽爽

细看门窗

犹如中毒

楼主:
卧倒灌肠

折命迷汤

楼主:
净腹之后

无须大补

楼主:
膏药贴脚

美乎单方

楼主:
不老铁树

即兴即创
油窗盖质量很好,经实践可用大扳手拧开.

网友A:
草莓味的 KF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草莓味的 KFC的

偶们儿子很喜欢滴

网友B:
搞艺术了

网友C:
原装的好象是机油,板换的是黄油,捻度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艺术了

背光太强鸟..只有线条,木有质感.

网友D:
好像得伟的工具都是110v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好像得伟的工具都是110v的

你买的话,告诉一个直接用220V的方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买的话,告诉一个直接用220V的方法.

   我买了一堆的110V的得伟,真的能直接用220V??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买了一堆的110V的得伟,真的能直接用220V??

估计是串个二极管,用半个奶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串个二极管,用半个奶

感性负载,二鸡管不行地 .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感性负载,二鸡管不行地 .

还有什么"直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还有什么"直接"的?

聪明,直接啊..........................插入.(烧毁偶不陪,带调速的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装的好象是机油,板换的是黄油,捻度不高~???

换的是半流体蜗轮油脂,好处是不会渗透流失:loveliness:

网友:
回复 网友F:

加一只可控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聪明,直接啊..........................插入.(烧毁偶不陪,带调速的行的)

直接肯定不行的,带调速的也不行,我有次不小心把110V的得伟压刨(2档调速)插入了220V插座,工作了10来分钟,后来发现的时候,电机已经很烫了,再工作会肯定会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