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发贴,转个燃油的基本知识

楼主(2007-12-10):
      在遥控模型用引擎的使用方式日益简便的今天,无论是谁都能轻易拥有高性能的引擎。不过,引擎的性能是否能够完全发挥出来.其中之一的关系者,就是燃油。
      遥控模型引擎所用的燃油,基本上是由主燃剂、润滑油、助燃剂这三种主要成份所构成。

      所谓的主燃剂,就相当於真正汽车使用的汽油。目前市面上所贩卖的遥控模型引擎用燃油,则是以甲醇做为主燃剂。由於目前的甲醇是以美国为主要出口国,因此绝大多数燃油制造商都比照美式的规格生产;尤其是日系品牌。这也就是说,美国与国内所用的燃油差不多都是用同样的甲醇所制成的。
      润滑油的作用在於使引擎内部机件的运转更为流畅,防止机件因高热而黏著在一起。一般的润滑油均是用篦麻油与合成油所制成。篦麻油乃是用篦麻之种子榨炼而成;合成油则如其名,是一种石油化学合成制品。
以遥控车用燃油为例,过去通常都是采用100%的化学合成油,但现在则大部份是以篦麻油与合成油混合而成。
*主燃剂与润滑油两种成份.是可以让引擎做基本的运转,只不过起动性及爆发力会变得比较差一些,引擎加、减速反应也会变得迟钝。因此,大多数的燃油当中,都会添加"助燃剂"来增强燃烧效率。在装填燃油的包装罐上所标示成份百分比之中的硝基甲烷,正是助燃剂的作用。

      硝基甲烷是一种氧气化合物,并且具有容易和氧气分离的特性。氧气能帮助燃烧的原理应该无须多做证明。由於硝基甲院和甲醇同样都是以美国为主要出口国,因此每个品牌的规格可以说都是一样的。
遥控模型引擎用燃油除了以上三种主要成份之外,多半还会合有清浮剂、防锈剂,这是用来保护引擎的重要成份。不过.以燃烧为主要目的的观点来看,这可以算是一种不纯粹的物质,因此含有的比例就不能够太多了。所以无论是哪个品牌的燃油,其清净剂、防锈剂的含量几乎都不会超过1%.这就是为了不影响燃油本身的燃烧特性。
此外,燃烧的特性会因为润滑剂之不同,以及硝基甲院含量的多寡而有所差异。

接下来为各位介绍燃油的特性与差别所在:蓖麻油与合成油的差别
如前面所说的,燃油中的润滑油成份是以篦麻油与合成油所制成。篦麻油之所以受到喜爱,是因为它对於金属附著力强,具有给予内部机件强而有力的油膜耐热加工之作用;同时又因蓖麻油的点火温度(燃点)较高.拥有良好的冷却效果,所以就润滑的功效而言,其地位仍是无可取代的。
话虽如此.篦麻油也不是完全没有缺点。由於它本身属於天然植物油,混杂有细微的植物纤维成份,在燃烧之後会变成碳粉,形成积碳残留下来,因此有著会回积在引擎内部的重大缺点。一旦积碳与杂垢大量附著,各机件的散热效果将会变差,而产生一些不良状况。例如,火星塞点火性变差,导致引擎容易熄火等各种问题。也就是说;篦麻油虽然能够充分保护引擎,但是维修保养却费时又费力。
相对地
,化学合成油对於温度变化的耐性较强,因此有易於使用的特性。同时合成油不像篦麻油那麽黏稠,与甲醇又有很好的相容性,因此就算很少清洁气缸与活塞上的杂质,也不会发生磨擦的阻力现象。而这又直接关系到引擎提速反应的性能,所以对於要求敏锐加速性能的平跑车用引擎来说.这确实是最适当的润滑剂。
只是合成油在燃烧温度升高的情况下,附著於零件表面的油膜会在一瞬间完全被破坏分解,在这种情况下引擎如果持续运转的话,将会使活塞等运转性机件严重损伤而导致故障。此外.合成油与篦麻油相比之下,附著的内膜所具有的耐热功能力较小,因此假如在行驶後不多加保养,将会使内部的机件很容易生锈。

      润滑油的成份乃是决定燃油特性差异之重要因素。因此,几乎每一家燃油制造商都将混合量及合成油的成份配方规为商业机密,而不对消费者公开。目前一般均是以引擎所排放出来的废油的黏稠度来作为润滑油成份判断的基准。整体说来,篦麻油含量较多的燃油黏著力会比较强,因此要清除附著模型体油污的作业也比较费工夫。
当然,以燃油的全体含量来说,润滑油占有的比例之多实将会改变燃油的特性。润滑油含量较多的燃油比较不会伤害到引擎的机件,因此在熟练遥控模型用引擎的使用之前,用这一类型的产品会比较保险一点。所以有些模型店家甚至还会推荐初学者,将润滑油含量较多的飞机、宣升机用燃油转而使用在车用引擎上就是这个道理。
硝基甲烷的含量
几乎所有的遥控模型引擎用燃油,其所含有的硝基甲烷都会占全部含量的20~30%以上。硝基甲烷如前面所说是一种氧气化合物,会因氧气的供给而产生助燃的作用。正因如此,含有大量硝基甲烷的燃油起动性会比较高,并能获得更敏锐的动力提速反应。
另外,硝基甲烷在将引擎内部的热能往外传送的同时,亦兼具冷却的效果。例如,在冬天会将硝基甲烷含量调到20%,夏天则调到26%.这就是以使用当时气温与冷却效果为考量所进行的调整。

      然而光是增加硝基甲烷的话,亦有可能反而使引掌的温度升高。这是由於想要从硝基甲烷获得冷却效果,就不得不先仔细检查油针的设定:以及当时实际的负载状态。如果增加硝基甲烷的含量反而使引擎容易熄火时,就必须稍微将油针退出一些;或者是尽量通免急剧的加、减速.保持顺畅柔和的油门控制动作才能平安无事。
      现在有许多品牌都有推出硝基甲烷25%、硝基甲烷30%等不同含量的燃油。前面曾经提到过,硝基甲烷越多就越能够提升引擎的起动性,但是含量过多时,则会产生异常燃烧的现象。此外,例如适於遥控车初学者的标准化引擎(玩家口中俗称的"配车引擎")使用高硝基甲烷成份的燃油,将会增加引擎的负载,反而容易发生故障、损坏等毛病。
总之,硝基甲烷并不是多多益善,必须考虑到与引擎实际的相容性并正确使用才行。

      以遥控车为例,一般入门初学者最常使用的1012级标准化引擎,硝基甲烷的含量大约在20%就足够了。硝基甲烷属於价格高昂的产品,含量越多的燃油.其售价当然也就越贵。因比、对於还无法充分发挥模型体性能的初学者,若纯粹只是操作练习用的话,使用硝基甲烷含量30%以上的燃油,实在是浪费了些。
即使是对玩家、选手们而言.大多数情况下.硝基甲烷含量只要30%左右就可够了,几乎无需用到40%以上的燃油。这是因为现在的模型体性能大为提升,即使引擎不完全依赖硝基甲烷也能够发挥引应有的良好性能。假如说不使用硝基甲烷含量超高的燃油,就无法到令人满意的操控动作,那麽问绝对不在燃油这方面,而是在其部分了。

楼主:
继续!

    如果您还是初学者,却已经不小心买了硝基甲烷含量在30%以的燃油时,不妨可以用渗入同一品牌的低硝基甲烷燃油的方法,含量减少。例如,硝基甲烷含量30%的燃油与20%的燃油等量相加、就可以制作出含量为25%的燃油。
使用燃油的基本原则
如各品牌燃油在其包装罐上所标示的说明:"模型燃油是导火性相当高的液体,并且内含有害人体的成份。" 因此,当我们在使用燃油时,不但要注意现场空气的流通性,还得选在没有火花的场所进行。偶尔可以看到有些遥控模型同好嘴里叼著一根香烟在倒燃油,相信大家都很清楚,这实在是太危险了。

    从维持品质的角度来看,把燃油置放在低温阴暗处乃是基本常识。存放的场所以气温10度左右最为适宜,高温的地方自然是不行,但冰点以下的场所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保存在极低温的地方会使起动性恶化。此外,不得不保存於阴暗场所的理由,是为了防止硝基甲院因照射到紫外线而变质。
相信大家都知道;「燃油与水分结合之後将会酸性化。」
昌然不会有人笨到将水直接加进燃油里面去,可是由於空气中含有水份,当燃油与大气接触时也会引起酸化,已经酸化的燃油是使引擎机件生锈的原因之一。

    引擎内部在使用时会产生高热,这时候如果又被浸泡在酸性的液体当中,等於是具备了生锈的所有条件。
想要尽量避免燃油接触空气,首先,包装罐封口瓶盖必需确实锁紧。其次,应该要避免经常打开封口瓶盖。最糟糕的状况,是将加油器与油箱内残余的燃油倒回到包装罐里。因为,这些燃油已经接触到空气,倒回包装罐将使里面未使用的燃油全部酸化。在梅雨季节或是雨後,空气中水份含量较多时,应该特别注意燃油的保存状态。在燃油包装罐的内部,已经用掉的燃油部份就相当於空气的侵入量。因此,封口已经开启的燃油最好能够尽早用完。

    每一家厂商所提出的燃油都会有各种不同容量的包装,大罐装的虽然比较便宜,但是如果不是要经常使用的人,买小罐装的会比较保险一点。
另外,从引擎在试车的阶段开始,就应该持续使用同一种燃油。只不过初学者想要找出最适合於自己的燃油,总免不了要先试用一下各种品牌。像这种情况时,建议您先倒掉油箱内剩余的燃油,并彻底把引擎清洗乾净,然後再重新试车一遍。

就算是最好的油针设定位置,也会因燃油的不同而产生些微的变化。有些燃油就算不改变引擎设定状况。也会完全无法发挥引擎原有的性能。

    所以,不要怕麻烦,视当时情况,多做调整才是上策。
燃油的选择之所以困难,是因为即使模型体安装方式完全相同、但各人的操控习惯不同,使得原本适合的产品跟著变了。就算是使用看别人用起来很顺的产品,但由於操控习惯方式不同,结果造成引擎过热也不足为奇。当然.现场环境或温度、湿度差也曾对引擎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在选择燃油时要稍微花点时间,慢慢一步一步地体验测试看看,除了培养出自己的感觉与知识之外,别无其它方法。

网友:
现在看来上面的理论还是值得推敲的,润滑油要看具体应用,润滑油膜的结构,吸附特性,还有润滑油对动力的影响。粘温特性

网友:
知道是好贴,但眼睛长时间对着这么多字,有些不习惯

LZ辛苦了

网友(2013-01-04):
新手上路,学习一下。。。

网友:
顺便问一下:哪里有硝基甲烷零售?(需要方便提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