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 请问那位油直高手能赐教一下

楼主(2007-12-10):
 大家好 请问那位油直高手能赐教下,我想出手弄架亚托600NP可是我对油直不了解,能给我个购买方案吗,最好是中配置和高配置的两套方案

网友:
新手周边要有人带才行。要是本地没有玩这个的模友最好不好买

油机不是这么简单。。

网友:
600NP軸傳動版   *1
舵機             *3  (用於十字盤上)
舵機(hitec 82mg)或其他標準舵機   *1  (用於油門)
陀螺儀 +  尾舵機   *1
二合一 bec combo  *1
引擎+排氣管       *1
接收機            *1
啟動器            *1

网友:
要是怕十字盘舵机贵也可以用3001

楼主:
谢谢mnskychi1121 两位斑竹的指点!但是我想知道上述说的配件都是什么型号的,大概需要多少钱,油直的要用的配件网上能查到不是太多,是不是有专门介绍油直的信息? 两位在指点指点谁叫我不懂呢!谢谢!!!

网友A:
一定要二合一 bec combo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二合一 bec combo  吗?

不一定,只要是降压器就行了

网友:
我的600N配置.楼主可以参考下.也不算顶级配置
600N*1=2400(不知道现在多少可以买到.我是按现在的价估的)
OS50*1=1250
9255*4=2520
F401+9254=1300
亚拓50排气管=410
FK玻纤桨=240
飞机升级件配齐差不多=2000
我没用EBC.自己装了个开关.控就看自己了.以上配置大概10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