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发动机的调试

楼主(2007-12-10):
求取:我刚刚买了一个三叶25的
发动机
,我不知道新发动机在使用之前如何处理,过去只知道磨合,但是有的书上写磨合前要把发动机洗一下,到底用不用?请大家指点!最好把整个过程写出了,谢谢!

网友A:
不用洗,先低速运转20分,在中速20分,然后高速,然后ok

网友B:
磨合完之后好像应该拆开清洗一下吧?

楼主:
我也感觉应该清洗的

网友C:
用苏打水洗

网友D:
新发动机都有油封,建议在磨车前从汽化器注入燃料清洗几次,同样磨合后也用燃料清洗。
鉴于发动机的安装有一定的技术要求,一般初学者最好不要拆发动机洗,否则装好后性能会有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