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M730 怎么也调不好,尾巴左右抖不停,

楼主(2007-12-10):
机机炸过一次后,拆下所有零件清洗后重装完成。

螺距、油门都已调到自己习惯的位置

现就是尾巴 尾巴 起飞后左右摆动 ......

已做以下调试:

1尾轴是新的,不存在弯曲 ,机身大部分零件也都换过 ,机身不抖
2尾推是双轴 已经擦的亮金金的了 不存在干涉
3陀螺已 调至正5度   控上感度 30——70%都抖。
我不知道还有哪里的问题 请教各位啊?

陀螺仪是GM730  尾舵机是白田1122

尾舵中立点是自己找的 可能没锁定 (听说找到中立点后用什么方法可以锁定 记忆)。。。。

楼主:
PS:关闭 陀螺锁尾模式 可以正常飞行(悬停、航线)

网友A:
我的GY401已用到GL500,所以昨天买了一个GM730,装在亚拓450上,飞了几块电,表现和401一样稳,消除了我原来对GM730的疑虑和担心

网友:
会不会是陀机的摆臂长了!

网友:
皮带松吗?

网友:
应该是陀机的摆臂长了,我的700+HPS18100,感度50%了也是左右摆,我现在把陀摆臂调到1CM左右就没有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GY401已用到GL500,所以昨天买了一个GM730,装在亚拓450上,飞了几块电,表现和401一样稳,消除了我原来对GM730的疑虑和担心

你500什么时候来个视频啊。

网友:
昨天飞了一下500,感觉是比450要稳,不过还有点不适应,飞得不好所以不好意思上视频

楼主:
摆臂长的影响是不是怎么也调不好的那种?

楼主:
发表于 2007-12-10 19:55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加为好友
应该是陀机的摆臂长了,我的700+HPS18100,感度50%了也是左右摆,我现在把陀摆臂调到1CM左右就没有啦!

摆臂长是不是力量就不够?

网友B:
我的问题也和楼主类似,请问楼上的,往上指那个方向,是不是远离舵机臂安装罗斯的方向

网友C:
我的0704A也摆尾,也想问问怎么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问题也和楼主类似,请问楼上的,往上指那个方向,是不是远离舵机臂安装罗斯的方向

那不是舵机臂会变长?

照楼上的说法 舵机臂越长 行程应该越大才对啊

网友:
舵机臂越长舵机行程就越小。

    尾轴是一个不变的长度,你要调到尾推左右不顶,你把舵机臂调长了打舵看看舵机工作角度有多大。

  你不信就试,比如说你的舵机臂有5个孔(里面往外数)你装到第5个孔试一下,装到第3个试一下你就知道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0704A也摆尾,也想问问怎么调

有的是舵螺感度问题,你先调低一下感度看看!

          舵机工作角度越大越好!

网友:
也就是说靠的越近越好?上到第2或第3个孔?

网友:
我的730也和LZ一样,好烦。

楼主:
我现在 不开锁尾模式飞 GM730的灯也是灭掉的 还不如用以前的700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 不开锁尾模式飞 GM730的灯也是灭掉的 还不如用以前的700

如果无论锁尾模式还是普通模式灯都不亮的话就不正常了.检查感度线有没有插好,遥控设置是否正确.730我不敢说和401能有一样的性能,但是绝对不会差多少.多用一点耐心去调试,不能完全按401的手法去调试,毕竟不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网友D:
我的730也这样了。不知道怎么调试了。开始我以为舵机不行了。换个新的还这样。左右抖。没有因为感度高抖的频率那么高。

网友B:
730+9650 原来现象是机子追尾,感度 延时 调整无效 舵机臂用最靠里的安装孔问题解决

网友E:
舵机臂的长短,应该多次几个位置。因为不同的舵机,速度和力矩都不一样,飞机追尾的原因,一般是机械运动速度比陀螺仪修正速度慢很多造成的,但要综合考虑力矩是否够。
当用舵机臂外面时,如果力矩够的话,陀螺仪感度可调低一下。而使用舵机臂内孔时,力矩大,陀螺仪感度可调高一点。所以,用哪个孔需要综合考虑力矩与舵机速度。

楼主:
尾巴问题已经成为当下模友的 老大难 问题啦!!!

网友F:
我的GL450先前是用胜辉舵机,换用13MG舵机后追尾摆动利害,摆臂往里靠,感度调到85%立马正常.(86%有轻微摆)

网友G(2008-03-22):
我新回来的GM730,也是这样的问题啊<想问一下,你们的感度是多少?

网友H:
我用的GM700+9G辉盛/ESKY8G 都没有摆 用得是舵机臂上的第五个孔 延时 45% 控感度 95%

网友G:
GL技术说说呀,我调大了就摆,调小了就不锁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