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感度通道问题

楼主(2007-12-10):
401陀螺的感度通道在6EXHP控是插在第五通道上,那在这个通道上的正逆方向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我也想同这个问题,高手们回下话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不知道你的正逆是什么概念,你这个问题应该到gyro区,或者遥控器区问。
假设你的正逆是舵机反向。
答案是应该会受影响,反正一个方向是锁定,一个方向是非锁定

楼主:
就是在6TXHP的控中REVR的第5通道应该打在NOR位置还是打在REV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舵机反向是在第5通道上的??不是吧.
锁不锁定那更不是靠这个通道来切换的.
因为我是新手,不知这个新手学堂应该问什么?

网友:
首先,陀螺仪的感度线接到第5通道,那么第5通道的功能就是有关陀螺仪感度的设定。
对于GY401而言,它是双感度+锁定/非锁定式陀螺仪,所以它的工作状态有两个:锁尾和非锁尾。
所以你问第5通道设置为REV还是NOR完全是根据你自己的需要而定的。
在6EXHP这个控中,通常使用GYRO专属功能来设定陀螺仪的感度,并分配一个开关来控制陀螺仪的锁尾和非锁尾模式的切换。
如果将第5通道设定为REV后,切换开关相当于反向了,但也不影响使用,所以说是看个人需要而定。

建议你进6EXHP的GYRO菜单仔细研究一下,并结合说明书来看。相信很快能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样说就明白了,谢谢

网友:
说什么一点都没懂

网友:
REVR舵机反向第5通道选默认(常态).

那么开关朝上时为锁定模式,打到下时为非锁定模式(一般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