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004原装机首次电应该充多久?

楼主(2007-12-10):
原电原充,今天004刚刚到家了,呵呵.

网友:
一个半小时左右吧,以电池温热为充满参考标准,但电池温度不可过高,否则就是过充。

网友:
 hehe!楼主004到手了!祝贺!
几多银子买的?
飞起来记得写个心得!

网友:
这种电池一般以温度为参考,一般是30-40度左右吧

建议换锂电吧,轻、容量大,还有就是换木桨,机机会稳定很多很多的

网友:
004调好了非常好飞,我喜欢。现在我的004调到可以在无风状态下脱控10秒的样子。
你飞的时候要注意保持高度集中注意力,随时进行姿态微调。
还有最好在机头前面加40-50g配重,更稳定一些。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请问锂电用多少规格的?004的电池架能用吗?配重还要如何调?

楼主:
我的现在还没有起飞,呵呵.

现在加油他会自动左边移动,所以不敢马上加油.

网友:
呵呵!练练模拟器!
不过还是多练真机好,不摔几乎是不可能的,就是多和少轻和重的事。
不加油门永远也飞不起来。

网友:
起飞的时候往左偏是004的惯性,这个没什么奇怪的。
你开油门的时候不要犹豫,要一下子起来知道吗,起来以后就马上
向右回方向啊,很好飞的。
我现在也飞004,我们可以探讨一下,有空QQ:527435177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锂电用多少规格的?004的电池架能用吗?配重还要如何调?

锂电用V4规格的就可以了,我有3块800毫安、10C的电池、2块1100毫安,15C的电池,还一块004原带的镍氢电池。
锂电你就用7.4V的就可以了啊,没问题的,很爽。

网友:
004机友全部加群134242

网友:
看贴岂有不回之礼!

网友:
我的从来就没飞起来过 呵呵

网友:
不会吧,我都飞起过了.

网友:
装练习架,不然你准备掏钱去买零件,新手第一次不会调加上心理紧张
好飞的飞机也变得不好飞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我今天也赞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