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的问题

楼主(2007-12-10):
请那一种漆可以油在ABS的船壳上呢`~~
我卖了2个宫田的喷漆觉得效果还可以~耐用还是觉得一般`~还有就是贵了点`~
以后翻新就烦了``请问有没有人知道那一种便宜而且又划算的漆呢``可以介绍一下给小弟呢`(要能油在ABS上的`~~~

楼主:
无奈啊~`~`......没高手能回答我`~~~烦烦烦```~~~~~~~```````

网友:
丙烯,油画等防水颜料

网友A:
汽车自动手喷漆,7RMB一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汽车自动手喷漆,7RMB一罐

腐蚀?

网友:
是日本的田宮吧!(双星)

引用 楼主:
无奈啊~`~`......没高手能回答我`~~~烦烦烦```~~~~~~~```````

它有分TS和PS油的,TS喷硬塑胶模型,PS可喷木/軟胶/ABS類,你要是從平宜著手可先上平價了气車有色喷油,再上它的透明保護油便平宜一点

我也是用它来喷木船的,贴胶纸也不會黏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腐蚀?

技巧问题,先薄薄喷一层,喷嘴距离船40cm左右,这时喷出的效果比较粗糙,等干透后,再喷,这样就没问题了,喷的时候不能急,一定要薄薄一层地喷!一次喷一堆上去,想不腐蚀都难

楼主:
哇`~`各位的意见都好好`~小弟``一定要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