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了小蓝箭,请教两个问题

楼主(2007-12-10):
1、请问正常上电时,4合1的灯怎么才是正常?我的是红灯闪烁,是否正常?
2、推油门,上旋翼转动后抖的厉害,怎么调节平衡?

网友A:
1、灯我没注意过
2、我拿到的时候需要自己调节混控,让飞机保持不自转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灯我没注意过
2、我拿到的时候需要自己调节混控,让飞机保持不自转的状态

不是混控的问题,我的上旋翼转起来机器直抖,感觉是不平衡,但第一次买这个机,不知道调什么地方,感觉那个软性的平衡锤设计有问题,转起来看到晃的厉害。

飞起来效果是前后摇摆,跟荡秋千一样,而且锁尾也不好,很容易进入自旋。

网友B:
1.请问正常上电时,4合1的灯怎么才是正常?我的是红灯闪烁,是否正常?*o,q;u9L9

上电时,灯常亮,电不足时灯开始闪烁.

2.我的上旋翼转起来机器直抖,感觉是不平衡,

是的,是上桨不平衡.调整:一\看看是否有双桨,调节上桨连杆长度,一直到确定无双桨.二\平衡杆长度,平衡球是否平衡.三/主轴已弯曲.

3.我的上旋翼转起来机器直抖,感觉是不平衡,

一上如前所述不需要调整,二是齿轮磨损也会导致.

4.感觉那个软性的平衡锤设计有问题,转起来看到晃的厉害。,P8h"飞起来效果是前后摇摆,跟荡秋千一样}&l2d4~0A1g.

软平衡轴的特点就是当平衡轴不在一个平面时机体也能飞行.前后如果摇摆说明前后重心不对,调整一下电池的位置,调整一下十字盘,确定十字盘是水平的.

5.但第一次买这个机,不知道调什么地方,

只需要调整4合1上的微调,(锁尾时的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请问正常上电时,4合1的灯怎么才是正常?我的是红灯闪烁,是否正常?*o,q;u9L9

上电时,灯常亮,电不足时灯开始闪烁.

2.我的上旋翼转起来机器直抖,感觉是不平衡,

是的,是上桨不平衡.调整:一\看看是 ...

非常感谢你的答复。但是我新收到的飞机,电池充完电,接上4合1,4合1的红灯闪烁,不会常亮啊?接收机的动作倒是正常的,请问有没有问题?

网友:
有闪烁为正常,只是闪烁加快才提示电池电压下降.4合1内有低电压保护,保护方式为降功率,如果电压到了5.8V则开始保护.状态为:机体缓缓下降,落地后则不能再飞起来,请及时充电.

楼主:
版主好,我的上桨我调了很久也不平衡,具体表现为,推油门,转速低时还不抖,当转速超过一个值时,感觉抖动突然加大。
这种情况与我以前调LAMA的情况不一样。不知道还有什么可能?
我买了没几天,还没正常飞过呀。

网友B:
如果是这样,那么上桨平衡是对的.将飞机拉起来.即不会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这样,那么上桨平衡是对的.将飞机拉起来.即不会抖动.

“拉起来”是啥意思?

网友B:
就是飞起来,约二米的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飞起来,约二米的高度.

我是指拿在手上抖啊,不是在地上抖。拿在手上把油门推高,上桨会抖,还挺厉害的。小油门不抖。实在搞不懂。

网友:
应该是浆的问题.看看双浆.再看看哪里有松了没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指拿在手上抖啊,不是在地上抖。拿在手上把油门推高,上桨会抖,还挺厉害的。小油门不抖。实在搞不懂。

LZ是不是有点紧张手抖, 所以机机也跟着一起抖.

网友:
好像问题还蛮多的么 我刚拿到手,还没有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是不是有点紧张手抖, 所以机机也跟着一起抖.

我还不至于这样。

网友:
我刚买回来情况和你很相同,刚用了两次就发现下齿轮严重磨损,详情在 http://bbs.m98.cn/thread-2263-1-1.html
建议楼主检查自己的齿轮,要是机身向左自旋就是下齿轮磨损,向右自旋就是上齿轮磨损。要通过调整电机的位置来调整与齿轮的咬合。我的就是刚买回来不懂得检查这个,结果齿轮两次就报废了,现在飞机已经彻底没法玩了。这肯定是蓝箭装配的问题,还有过早将不成熟的产品推向市场的后果,希望能够给个说法。

网友:
版主真是热心人,我已经给你发去了电邮。那么我的话题大家在这个帖子里就不要继续讨论了,如果实在有兴趣请到我自己发的帖子里来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04450&pid=2702789&page=1&extra=#pid2702789

网友:
今天刚到的蓝煎,刚飞两下来翻贴子才发现齿已经磨损了。淘宝上买的。http://shop34352930.taobao.com 她说是你们的授权经销商啊。是不是真的啊。另外这个齿轮材料也太软了。如果这家不是蓝箭授权经销商的话,那么我们该在那里买配件啊!

网友:
看来楼上的也是和我同病了,从你其他贴子看出来你和我应该是从同一处买的,但是这家店按说还可以啊,我买的其它东西都没问题,店主看上去也是个模型爱好者,耐性也很好而且发货很迅速。我是新手刚玩这个,中了招就算了,楼上的你看上去是个老手啊,怎么也这么不小心啊,唉~~~~~~~~~~~~

网友:
我一直在飞yt450的,这个蓝箭是给朋友买的,我是想调好以后给他。没想到遇到这事,拿来以后我也检查了齿轮的间隙的。觉得没问题就开始调机了。那知道出这个倒霉的事。

刚刚又仔细检查了一下。发现齿轮圆度有问题。有一个方向和齿轮要离得近一些。太郁闷了!  这个机的球头扣也比较紧。

网友D:
实在不行就再买个其它机给朋友算了。哎!

网友E:
像这样可爱的东西你要送给的朋友不会是你女朋友吧,要是的话你惨了,支持你向蓝箭索赔

网友D:
不是哦,我小孩都快6岁了。这个的确是受朋友之托,买来给他教小孩子玩的。这下麻烦了,没法交差啊。痛苦!

网友E:
这东西虽然看上去像玩具,可是动力还是很强劲的,给小孩子玩可要小心,叶片什么打到眼睛就麻烦了。

网友F(2008-01-22):
好像挺好玩的,想整一个!

网友G:
左右自旋会是齿盘引起的?实在想不明白,哈哈。另外这种飞机我认为想要做到不管尾巴,基本不可能。一个4IN1才多少钱,而最便宜的陀螺仪都要100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