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几个DNG2的问题...

楼主(2007-12-11):
最近在模友的推荐下,入手了个DNG2。用了一段时间后,发现几个问题:

1. 为什么在G2发出提示音提示电池已充满的时候,还在用0.3A左右的电流在充电?

2. 为什么G2要使用亚标的插头?大家的电池都是美标的啊!那个转接线很容易坏啊...

3. G2显示屏上最大只能4.20v,太不厚道了。今天我充完电用万用表一测电压发现被充到了4.25v,而G2的显示屏上最大也就显示4.20v。这不很容易搞坏电池么?我只有马上装上机机,在室内悬停了下,把电压降下来。

4. 不知是不是当我的这个G2的问题,G2的上外壳是内凹的。使得壳上的三个按钮按得都没手感。摸一下就有感应了。原先还以为是触摸式按键。后来发现是由于外壳内凹把按钮压下去了。所以按钮的行程就基本降为零....

5. 还好在入手G2前就在坛子里面潜水许久,来了以后先试着充了块电池。充满后电压为:4.19v, 4,23v, 4,21v。立马拆开G2,短接跳线,把热熔胶拿下,仔细调了电阻,才将充电截止电压稳定在4.20v。这个问题好像已经提出来好久了,但是DN都没有对G2进行修改。我的G2已经是新版本的了,充电器接头都已经换成香蕉头的了。

好歹那么贵的一个充电器,人家LIPRO比你便宜那么多,充电都充得比你准多了。也没那么多问题~ 出那么多米,买了个充电器回来,却发现那么多问题,真觉得心里象打翻了个五味瓶样...

楼主:
晕死,没人回复...

网友:
我也是用G2,感觉这个价位不太对得起它的性能,曾把我的一组电池充到4.25  ,显示还是4.20

平衡充连截止电压都控制不准,难道要用户自己去心理平衡吗

网友:
这个充电器已经被大家说过很多次了,液晶显示的电压是固达到4.20V后就不再升高了,属于欺骗行为

美标接口是因为主要考虑出口用的,所以浑身没有一个中文,英文倒是写了不少

我怀疑是出口品质不行,淘汰下来的才转内销的,至于价格还那么高,可能是国外订货商要求的,免得有较大价格差,现在网购如此普及,很容易搞垮国串货搞乱国外市场

原因分析纯属个人吓猜啊,但一般厂家都是这样的

楼主:
遗憾啊.....

不过出口的话,更应该用美标的头才对?

网友:
首先感谢大家对DN Power充电器的关注!也感谢大家对DN Power充电器提出的方方面面的宝贵意见,这些意见我们都保存了,为的是继续改进产品,使DN Power充电器更加符合客户的需要。针对近段时间来不少客户关心的问题,借此机会向大家作一个简要说明。说明的目的是想和大家建立起更好的沟通,让大家更好地理解一个产品的设计和定位,而不是为自己的产品辩解。

任何一个产品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G2也不例外。对于G2存在的“缺点”或不足,我们正在努力改进,不久后就会有新一代的产品推出,不是G3G3是更高级的版本,定位很高,目前还没有正式上市,新推出的是G2换代产品,精度完全能够符合客户的要求,电路核心和G3类似,功能更加强大。这里要再说明的是G2的充电截止电压精度的问题,4.20-4.25V其实都符合国家制定的标准(精度为千分之五),而聚合物锂电池的最高电压充满不要超过4.25V都没有问题。G2在全球有超过三万的使用者,虽然0.05V的电压误差是符合国标的,但是我们知道很多用户还有更高的要求,所以这也就是我们的努力方向。要从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采用电脑控制电压的方式。这种方式已经被采用到新一代的G3充电器中,而G2的下一代产品(G2 Plus)也将采用这个核心。

对于大家所关心的G2目前的一些疑问,下面作一个简要的回复:

1、电池充满发出了警报声,它是根据电压充到了4.2V就发出声音,警示已经充满,为什么还有0.3A的电流还在继续充呢?这就是DN G2的优点,它是分别的把每个电池100%能充满,在电压都达到4.2V时,电流不一定全部充满,所以G2还会继续工作,直道电流全部充到归零才真正的停止工作;

2、关于充电插头:DN采用的是美标,而我们国内用的是亚标,这个是市场定位原因,所以后来给赠送了一套转接头,给客人更多的选择;

3、
LCD
显示不够准确,有很多的原因,当然也有DN本身的质量在里面,这是存在的客观事实。按照国家制定的标准是允许电压差在千分之五,而电池的最高电压充满不要超过4.25V都没有问题。

4、
G2
的上外壳是平的,如果上壳是内凹的,那是产品本身的原因,当然不是出厂就这样,有可能是在运输的过程中发生野蛮装卸产生的不良;

5、
DN G2
没有过改版,只是插头改了能够承受更大电流的金插,电压不准在第3项里已经解释。

DN Power作为一个国际著名品牌,我们能保证在市上出现的每一代DN Power产品都符合相关行业规范。同时,DN Power也在不断的保持产品和技术的领先性,不断推出性能卓越的产品。

但是任何产品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更不可能保证100%不出问题。作为DN Power,我们把客户利益始终放在首位,在此郑重承诺:对于有质量问题的产品我们均免费维修,免去DN Power客户的一切后顾之忧。

网友:
厂家出面了,好事情啊

我有一个DN G2烧掉了,能免费送修吗[邮费自理]?

楼主:
真是好事啊,厂家终于出面了~
如果G2 Plus出来的时候,能帮我升级下我现在刚买的这个G2就好了。我新买的这个应该是新型号的了,G2的接头已经换成香蕉头的了。

问题1. 如果G2是这么设计的话到还好
问题2. 这个充电转接头很容易坏,我现在只有自己用电路板DIY一个来转接,这样坏的几率还小些。
问题3. 这样说的话...从我调过G2以后,充电电压最高的时候到过4.23v,也还在接受范围内。在未调整之前,到过4.25v。
问题4. 这个问题被我把壳取下来用手掰了几下后解决
问题5. 参照问题3

网友:
請問G2的下一代产品(G2 Plus)-----甚麼時侯才推出市場?

网友:
4.20到4.25相差不到千分之五,我不会算了.

网友:
4.2的千分之五的误差是0.021V

换句话说,只有电池电压在4.179-4.221之间才是符合国标的。

网友:
我的的G2有跟楼主一模一样的问题!  出厂买回来,四个螺丝就是毛毛的,就是因为外壳的原因,三块电池也是非常不准,超过4。20V不显示,说真的,对他我非常不满意,也后悔买了这样的产品。

厂家出面是好事,但对以前的老用户没有解决方案是不负责任的。

难道我们就一定得买PLUS才行,以前的投资就算是捐给你们了买XX了?

无语,号如抵制DN产品及这样一个不负责任的厂商!

网友:
不是吧?最大量程是4.2???真的好标准哦!简直就是一种严重缺陷

网友:
请12楼的朋友不要生气,如果您遇到了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请立即将充电器寄回上海帝能进行免修检查和维修,往返运费均有帝能承担。
商城已经为您联系好了帝能,他们非常乐意帮助您解决产品方面的问题。
在帝能充电器包装上有帝能公司的电话,遇到任何使用上的疑问,帝能表示都十分欢迎广大用户电话咨询。

网友:
充到4.28了难道还是符合国标吗?

楼主:
现在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最终截止电压不稳定,会跳...

我拿来的时候已经精确的调到4.20v的截止电压了,可是这几天等电池充完一量。发现又到4.23v了!晕死~ 只有又拆开重新调那个可调电阻。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啊~

早知道干脆买X6好了,贵不了多少钱,好歹还是6S的....

网友:
对没用过G2表示庆幸

网友A:
就用了G2的平衡功能,他的中间绿色的接线柱是干什么的???

厂家说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厂家说说啊!

厂家不在,我来说说吧,那个是给用户自己DIY接线插头用的

网友:
我的G2有个讨厌的问题,电池放到3.2V就充不了电了,非得用别的充电器"引"一下,把电压提起来点,G2才能检测到电池充电,虽说过放不好,但G2这样的古怪设计实在另人使用不便.

网友:
我在另外一个帖里专门补充这个问题了,电压低是冲不了的,必须用9块钱一个手机万能冲先冲一会儿,再转到DN上来冲,这不是说你这400多块钱的东西还不如人家9元钱的东西完善了!

真是无语了!

网友B:
不解决老用户提出来的以上问题,我们就有义务宣传,免得后来的模友捐款。

切止电压会漂移与那个电位器是分不开的,你当时调得再准也会跑的,DN出厂时是用胶封了的!

如果超过4。2V能显示一下也好了,心里有个底,现在是超过不显示,用表量也量不到!

一句话你的电池冲到了多少V只有天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解决老用户提出来的以上问题,我们就有义务宣传,免得后来的模友捐款。
切止电压会漂移与那个电位器是分不开的,你当时调得再准也会跑的,DN出厂时是用胶封了的!
如果超过4。2V能显示一下也好了,心里 ...

  现在我每次充完都用万用表量一次,如果又开始飘了,只得又拆开重新调.....

网友:
解释的挺好的  不过……………………
看大家都出问题了
我本来想买的  看来现在还是在潜水一下  看看哈

网友:
目前来说,不买是没错的.要么等,要么听听模友使用其他充电器的意见

网友:
6楼:我不同意你关于电压的解释,电压显示范围和精度可以通过修改做到的,至少提供一个升级的固件.

网友:
6楼: 关于接头的问题:可以设一切换开关切换并锁定.

网友:
这样的解释等于白说,4.20V的千分之五等于多少0.021V,就不能算完了在说啊,经常有模友能冲到4.25V.
这样的问题就是说,G2是不合格的产品,如果在国外,算是符合招回的标准了!

网友:
厂家不露面了!

网友(2008-04-07):
楼上的这段话是我的原话,我的G2今天突然挂掉了,挂得莫名其妙,总共使用没有超过15次啊!

不知道是我运气背还是大家的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