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一个G3。5和一个关于控的设定

楼主(2007-12-11):
先问下G3。5里面飞的时候,飞机稍微飞高点或飞远点就变的很小看不清了,有办法解决么?还有我现在用的是9050A的USB控,左边的升降杆现在往右打变成机头向上往左打变成机头向下,杆前推和后拉变成机头转向了,请问去哪设置才能换过来

网友A:
选择自由宿放然后用+ -号调节!反转在通道映谢里设置一下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控问题解决了,自由缩放时哪个文件啊?能说具体点么?

楼主:
好了 ,问题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