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LAMA4真难控制啊

楼主(2007-12-11):
今天刚飞,在办公室门口觉得好难控制啊,把油门慢慢开足,飞机一边上升一边往右边飞
真没向导要控制好让他保持在一个点左右前后高度不变是要花点心思的,才飞了几分种就没电了,浆也给我打坏一小块

楼主:
还有想问问配件哪里买方便啊,卡卡
买的时候送了一付但是肯定是不够的

网友A:
最好把舵机臂的孔位调出点~~要不很钝,钝到几乎没反应~~~

网友:
楼主,可以在taobao上    搜lama 有很多店卖呢

网友:
我也刚想买~~

网友B:
LAMA也难控,那你不用飞其他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AMA也难控,那你不用飞其他机了

老手也不用这么瞧不起人吧!

那看在哪飞了。
找个大地是不难。
家里2X2X2的地方从不会到能飞,你看难不难!

网友:
要是总向一边飘好办,调十字盘吧,要是乱飘就调平衡杆和A桨之间连杆长度
LAMA新的好飞,只要摔过就不稳了

楼主:
是啊,因为地方小比较难控制,还要向大家多多学习呢

网友:
lama如果大摔了,严重刷锅时的确是不好控制

网友:
LAMA到手第一件事就是调平倾斜盘。调平的话,丢控都可以自己悬停十多秒~
不过LAMA属于室内机,外面有风的时候就不要飞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把舵机臂的孔位调出点~~要不很钝,钝到几乎没反应~~~

这个是个好方法,不过调出点的后果就是容易打桨。飞航线的时候动作大些就打桨了~

网友:
v4舵机臂没有可调节的孔

网友:
v4舵机臂剪秃了

楼主:
现在还是不能控制好让他听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还是不能控制好让他听话

多飞、多练习~

网友:
多飞,熟能生巧

网友:
练习练习再练习,调整调整再调整,买件买件再买件。

网友:
慢慢飞吧

网友:
飞机是买回来的技术是摔出来的

楼主:
谢谢大家鼓励我现在已经能控制好悬停了,大家说的话没错还是要靠多飞来孰手的

网友C:
没有模拟器吗?先在模拟器上练习练习.每有的话买一个,lama原带的才20啊.

楼主:
谢谢楼上的 我有模拟的

网友D:
使劲练习吧,没有办不到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