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鹰450的震动说

楼主(2007-12-11):
我现在的机子,黑鹰450金属版的,换了十字盘,改了尾双推,让我调得在悬停时,看尾波箱,没有虚影,这样是不是就是可以说震动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知道一点不震动是不太可能的(或许真有一点不震动的只是自己没有全调好)想了解一下,大家的机子,在飞的机子,有多大的震动,是个怎样的量

网友A:
我是看天线管振不振,如果天线管不振的话,那就算比较平衡的了。

楼主:
以前我也是看天线管的,可是有时天线管不震动,看尾波箱却全是虚影呀,或是长久的虚,或是一阵一阵的虚,也是在一步一步的修理中学着如何去震动的,主轴上下的两个锣丝都调一下,震动也会不一样,原来的断了,换了两个,就会这样,这转速一高,一点点的不平衡,就会引起震动,所以才有一问,

网友B:
还是看尾悬比较主要!尾巴不震动的话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