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雷鸟3 升

楼主(2007-12-11):
正序浏览
我的雷鸟3 升了无刷感到没有以前好飞了 正常飞几十秒钟尾巴就开始向左后倾 最后失控

网友A:
原帖由
23FU
于 2007-12-11 16:28 发表
用1300豪安15C的,你的电机的KV是多少
你的是用多少KV值?我是用新西达2202 3200KV

网友B:
换个电池
用1300豪安15C的,你的电机的KV是多少

网友C:
尾电机的角度和出力,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D:
是否升级到了 双无刷?
不升级尾电机,是不会出现问题的。只是顺时针调一点中心点即可。看看你尾电机是否出现问题

网友A:
由于雷鸟、004等的3合1混控比例是相对固定,换了马达相关参数也变了,当然是没以前好飞控啦

网友E:
无刷不能用KV值太高的,否则扭力过大导致锁尾困难.

楼主:
7.4 2200 12c 感觉尾电机动力不足 反应慢

网友B:
你用是什么电池,
无刷要用锂电池,要是锂电的话,可能是放电C数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