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发动机有研究的请进

楼主(2007-12-11):
看到很多甲醇
发动机
改汽油机的,我想请教高手几个问题.
15级的小甲醇机如果改装有可能吗??
这么小排量的汽油发动机能稳定的工作吗?如果可以那改后的功率会损失多少呢??

网友A:
没搞过,搞不清楚!

网友B:
不要改,小排量甲醇机性能好多了

网友C:
先找颗和热火头一样大的火花塞再说.

网友D:
建议把甲醇机改成甲烷机:loveliness: 但是要制作独立的润滑系统!

网友E:
两冲的改不了甲烷机

网友F:
 改装汽油可以问我啊。我就改装过15级的三叶,稳定到是没什么提的。反正一直能转。就是高速不行,

网友F:
 对了,超级省油的。油针开一点就行,。我加了一点点汽油,用了很久都没用完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只是改后高速不行也没法用啊.高速不行是否点火时间过迟或者过早??
还有用汽油的话原来的油箱上的橡皮要不要换?

楼主:
那么小的火花塞那里有卖的啊?我问过一个要70元一只的,

网友G:
小发动机改装重量增加不少,但是推力会降低。
推重比太低,不划算。

网友F:
 要是真的要改,还是要用大一点的机器,怎么也要10毫升排量。三叶61试过还可以。功率都会下降一点的。
小火花塞不好买,我这个是朋友给的。
而且甲醇的化油器不像汽油的那么稳定。
玩玩还可以。

网友F:
 好像有的甲醇油管不耐汽油,有的可以。有专门的汽油油管,油箱我还没发现什么异常

楼主:
谢谢了。等弄到火花塞和点火器我也来试试.

网友F: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3
论坛里有卖的,你去看看,几个还不错/

网友H(2008-02-07):
汽油加水加乳化剂试试.温度下来,马力上去

网友I:
支持改,希望成功后发贴看看

网友H(2008-03-17):
建议自制涡轮增压

网友B:
理论上是不行的,排量太小,汽油混合有问题

网友J:
甭讨论这类的问题了!浪费人力、物力、财力!这是不可能的从生理上就不可能!!!我不是说它不能着车,而是不能实际应用。
小甲醇机是无活塞环的,靠大量的润滑油来密封和润滑,汽油加入大量的润滑油就不着了,加少了能着了可用不了一会儿就磨坏了。
懂吗???好多都号称改成功了,可谁实际应用了?!飞了几百个起落了?!
我也就和你说,别人!我都不告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