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断了!

楼主(2007-12-11):
我的 2212电机轴从螺纹部分断掉了,有备件卖吗?

网友:
五金店去买,有3MM的,可能要切短来用!

网友:
 太远了,不然我就送你几根,3MM的

网友:
拆废光驱里面的轴,那里面很多。

网友:
2212只听说轴弯的...第1次听说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this.src);}"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你太厉害啦

网友B:
连轴都可以搞断,厉害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连轴都可以搞断,厉害厉害

佩服,佩服!

网友:
你拿锤子砸的?

网友:
网上邮购3元一根(启迪)

网友:
买个新的

网友:
拆废VCD。里面的轴,那里面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