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猛电池怎么用

楼主(2007-12-11):
有没有老鸟介绍下,锂猛电池跟别的电池有什么不一样。电池买回来得怎么接,得用什么充电器??

网友:
锂猛电池也是一种锂电池,使用上可以简单地当成聚合物一样,主要注意不要过流放电,特别是短路,但实际使用上要比聚合物耐操,冲电器可以使用聚合物充电器,截止电压要求精度比较低。

网友A:
另外,连接使用简单的电烙铁锡焊就行,操作十分简单。
--------------------------------------------------------------------------
还有,是谁欠你的钱,怎么这么久还不还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老鸟介绍下,锂猛电池跟别的电池有什么不一样。电池买回来得怎么接,得用什么充电器??

到这里看看,你会学到很多知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84585&extra=page%3D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连接使用简单的电烙铁锡焊就行,操作十分简单。

还有,是谁欠你的钱,怎么这么久还不还你?

谢谢你的回答。不知道名字的人。哈哈

网友:
那接充电器的线怎么焊?

网友:
以上问题请老知青酌情处回答

网友:
充电器不错,支持DIY~

网友:
就是手机的万能充电器改的,不过创意不错,顶一个!!
但是好象只能充锂电吧,Ni-MH的好象充不满。

网友:
改的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