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无刷外转子

楼主(2007-12-11):
我用无刷外转子2830KV4300改的环齐948-10的船,好像没有2212KV 1450的快啊,用船的原配浆,电流还大,
电机
还发热,请老大们讲解下!谢谢!

网友A:
你应该把桨也加大吧,我想应该是

网友B:
 KV值越高桨应该越小,反之KV值越小才越要用大桨
由于KV值高所以扭力要小很多,带动同样大的桨就很吃力,所以回产生很大的涡流损耗电能!
我是这么想的,有不对的请指正!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D:
 外转2830 KV4300 上个图,功率有多少,严重有兴趣

网友E:
用功率分析仪测试

网友F:
回复 网友G:
哪有功率分析仪?

网友H:
F兄有卖。。。还有就是。。。。你的KV高了。。。证明浆有点大了。。在换小点的浆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I:
谢谢你的建议,我把换了电机,KV改小了,要好一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电机太热了,电流有点大啊,不好啊,还不如内转子呢

楼主:
还是内转子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