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146iP插头是怎么定义的?

楼主(2007-12-11):
R146iP插头是怎么定义的,靠外的是信号线,还是靠内的是信号线,电调的插头朝哪个方向? 刚买的控,请指教!

网友A:
1副翼2升降3油门4方向5感度6螺距
靠内是信号线,黑色线靠外.FU的有防错口,反了插不进的

网友B:
FU的有防错口,反了插不进的

楼主:
谢谢! 我用的不是futaba舵机,正反都能插进去!

网友C:
找个舵机试一下,插反了不会烧的

楼主:
陀机插反了不会烧,电调插反了会烧吗? 有谁试过?

网友D:
上个PP看,再说.

网友E(2008-07-03):
没事滴,我都是过来人了,经历了N多次插错

网友F:
如果用futaba的驼机的话,白色线就在左边,如果用辉盛的话,橙色线就在左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