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ASSAN电调的吗? 我的ASSAN25A还没装到机上就烧毁了

楼主(2007-12-12):
使用过程描述:
    1.r146ip接收连接ASSAN电调,应该正确的,因为启动正常.
    2.打开遥控,油门关到最小
    3.ASSAN电调连接SKYSPEED  11.1v/2200mAh 18C电池,电调"哗"的一声启动正常
    4.加油门,电机启动正常,大概5秒,关油门,检查电调正常,电调微热
    5.第二次加油门,开到最大,大概5秒,关油门
    6.接着再次开到中油门,大概20秒,电调烧毁,电机很热,有焦灼喂.

电调就在5iMX商城购买的, 昨天晚上11点和今天早上给5iMX发了邮件,目前没有得到回复,看5iMX如何处理!

楼主:
5iMX回复了:(原话,为了不透露个人信息,我把 联系信息支掉了)
tangxh,先生/女士:您好!

我们联系了厂家,据厂家根据您的说法分析:最大的可能是通电后,有一相线头在运行中接触不好导致损坏,实际情况只有看到电调后才能判断。

您可将电调寄回维修:地址: 注明发回时候的收件人详址,及故障现象,维修费用及来回运费需要您自行支付。

您寄出后把单号回复给我们,我们会联系厂家让其注意查收。

        感谢您对5iMX.com的支持!

我都没装到飞机上,都是放在一个平台上连接好的, 启动也正常,怎么会接触不好导致损坏呢,实在不能理解! 电调烧了后, 电机也很热,差不多也挂了,没有负载的啊!

楼主:
有碰到这样的情况的吗? 最后如何处理的
想问一下现有电调厂家哪个售后服务最好,以后买的时候好参考!

网友:
直接找厂家,ASSAN的服务也很好

网友:
对啊,ASSAN的服务非常好,楼主不要担心,快点寄给ASSAN吧。

楼主:
电调今天已经寄回,除了寄出的快递费,没有收取任何其它费用, 有这样的服务态度, 用的也放心了.

网友:
朋友 用过1个 不过比较糟糕
飞的时候 突然冒烟
电机烧了 电调烧

楼主:
又出新问题了,放在那好好的,昨天想飞启动又没有"毕毕"的叫声了,指示灯还亮,低油门启动抖动,有时候无法启动.指示灯不停地闪.不知道什么问题, 油门到一定大的时间一切又正常.  有人碰到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