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雷鸟的模拟器的线改装问题

楼主(2007-12-12):
笔记本上没有雷鸟
模拟器
的连接线的接口,自己将它改为USB接口的不知道能不能用,我周围的人都是VISTA系统,,不兼容,,请问有人这样做过吗,请指教!!谢谢

网友A:
雷鸟的控 g3.5 xtr 不知怎玩

网友B:
不需要改装,购买一个串口转usb的转接头就可以了,一般几十元钱一个,带驱动,帮你在没有串口的笔记型电脑上模拟一个串口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