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MG仍然是450级别斜盘的王者舵机吗?!~

楼主(2007-12-12):
65MG仍然是450级别斜盘的王者
舵机
吗?!~ 现在数码的金属的舵机如此廉价,为什么就抗衡不了65MG的地位?

网友A: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垄断。。。 垄断就是高价的筹码~

网友B:
65MG真的是不错,值得450电直装备。

网友C:
正在装备中

网友D:
Corona 数码金属齿微型舵机如何?
能达到 65mg 效果吗? 主要差别在哪里?

网友E:
这个是没办法的,我现在已经有9个65MG了,三架450,一架三个。用了它还真没再为舵机的事烦恼过!

网友F:
比较吓人的价格。。。

网友G:
个人分析:12MG与65mg比较
1)12MG外观一个字差,做工...........哎
2)12MG电路板差..........
3)回中性没有65mg好
差距100元,我认为目前还是选择:65mg可靠得多, 支持65mg ,17X元一个,淘宝到处是卖.
如果想代替65mg只有把价格降到50-60元比较合适.不然是没杀伤力的

网友D:
我搞了 Corona 929MG 了,感觉不错,速度很快,比前面试用的12MG感觉好多了,特别是外表,另外929MG装450斜盘不需要拆壳反装,因为耳朵位置不同,正装正好

网友H(2008-03-05):
尾舵买好点的 舵机12MG够了 没米哦

网友I:
飞013的时候用E-sky 8g 锁尾,也没觉得不行。准备把65mg换下来做锁尾,应该会比E-sky 8g的要好很多吧

网友J:
用过HPS22130再说吧。65MG没用过。不过肯定不会比22130强。

网友:
今天才上的65MG 换下了几个起落的ESKY 8G,  用手转了一下  很扎实 无虚位    希望以后炸机不要再拆侧板换齿轮了

网友:
65MG.省心,性价比其实不低的.

网友:
65MG的确不错,少了很多换齿的麻烦事

网友:
A.K.E SK6800MG舵机是专为450电直设计的高精度全金属齿轮舵机,它可以用在高档中小型电动固定翼飞机上。金属齿轮舵机的有时是拥有极高的抗冲击力,在摔机时能够有效降低扫齿的几率。大量测试表面,450电直使用金属齿轮舵机后扫齿的情况极少发生,大大降低了飞行成本和维修难度。

SK6800MG主要技术参数:
力矩:1.7kg/cm @ 6.0V
速度:0.10s/60 @ 6.0V
尺寸:23.2mm x 12mm x 21.8mm
重量:15g(实测12.7g)
* 含有多种舵盘

刚看到的,不知道怎么样,谁做小白鼠

网友:
我经常做小白鼠,但这次要认真考虑考虑。

网友:
我再也不敢做小白了。
每次做小白下场都很难堪,还让你有苦说不出。

网友(2008-04-23):
再顶上来,65mg 感觉比较慢

网友:
枪手和羊群效应,道听途说+炒作,在缺乏拥有公信力发布者,提供可信的横向比对情况下,没有绝对的好。

呼吁理智地看待:
    金属齿轮虽然坚固耐用,但缺少塑料材质齿轮所特有的柔性传动缓冲特性,在某些金属的舵机上,会保留一个由塑料混合物或纤维制作的齿轮,而柔性传动缓冲特性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能够产生轻微力传动时延。

    影响影响齿轮组寿命的其中一个典型的重要因素就是:力传递的能量与所需时间比。在电直模型舵机这种典型应用中,经常会产生突发性力传递,假设,在突发力传递动能不变的情况下,所需要时间越长,齿轮组寿命相对越长。

    因此,柔性传动缓冲特性正是符合上述状况,优质塑料、纤维齿轮的合理应用、配用,能够起到延长舵机使用寿命的关键性决定作用。

    上述仅代表 BD7PA 本人对舵机的认识和研究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一般用没问题,炸机时就不同了

而且舵机的好坏除了齿轮,电位器和控制罗辑还有很大的差别

网友:
我就是用辉盛的,也就是炸机后换一下齿轮,你想想:炸机总是要承受一下应力的,不是齿轮坏,就一定是其它什么东西坏,我换一下齿轮又飞了,不错呀!
金属齿轮是不怎么扫齿轮,但是反而会导致打烂陀机外壳,两者得失谁轻谁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