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几个锂电用工具[hehe]

楼主(2007-12-12):
35锂电电压板
“锂
电池
组电压测量板” 专门用于测量1至3串航模电池组电压,使用方便,简单直观。
•三位数码管
•循环测量、显示每节电池电压
•测量精度:±20mV
使用说明:
当电池组(cell1~cell3)与“锂电池组电压测量板”连接时,开始读取电池电压,按cell1~cell3的顺序,循环显示。
数码管底部的圆点对应不同的电池,分别显示为:cell1=4.10V、cell2=4.16V、cell3=4.09V
如果只接了1节或2串电池组,则循环测量时,显示“no”时,表明相应的电池没接入
2:2-6S锂电池组均衡器(平衡冲)
“锂电池组均衡器”用来对锂电池组进行均衡,与普通
充电器
配合使用,可修复不平衡的锂电池组,使每个电池都能充满,提高电池组使用效能,延长使用寿命。
一.特点
1.均衡器是专门为锂电池组设计,可以同时接入2-6个锂电池组;
2.检测功能:根据均衡器的 “状态指示灯”(3个不同颜色LED灯)可以直观判断锂电池组的电压范围,判断电池组是否均衡,判断充电时是应该选择“快充”还是“慢充”;
3.均衡器可以在充电前、后均衡,也可以在充电的同时进行均衡,还可以对过充电的电池单独放电;
4.连接器的插脚的插针是宽度0.1英寸(约0.025平方英寸面积),可适合多种其它品牌产品;
按照上图所示连接均衡器,根据3个不同颜色(黄、绿、红)的LED“状态指示灯”和6个绿色LED“放电指示灯”可以很方便地判断锂电池组的电池状态和电压范围,并据此对锂电池组进行操作。
1.“放电指示灯”说明:
1)接通电池组后,电压大于3.2V的电池所对应的“放电指示灯”长亮5秒;
2)5秒之后,相应“放电指示灯”表示该电池是否处于放电状态;
2.“状态指示灯”说明:
1)黄灯亮(Y) --- 表示电池组中有电池电压低于3.2V,此时不能快速充电!!充电器应选择“慢充方式”对锂电池组进行充电;
2)绿灯亮(G) --- 表示锂电池组中所有电池电压在3.2V~3.7V之间,表明充电器可以按“正常充电方式”(“快充”)充电;
3)红灯亮(R) --- 表示锂电池组中所有电池电压在3.7V ~4.15V之间,将自动进行均衡,相应的“放电指示灯”将出现有规律闪烁,说明正在均衡。当“放电指示灯”全部熄灭或偶尔闪烁,说明电池组均衡结束(电池组压差应为±20mV);
4)状态指示灯全部熄灭 --- 表示有电池电压超过4.15V,相对应的放电指示灯长亮,该路电池将被放电,直至低于或达到4.15V。
(均衡说明: 进行均衡时,按电池组内最低电压值作为基准,均衡的结束时所有电池电压都将在此基准值的+20mV的范围内。)

网友A:
那有卖的

网友B:
嗯,不错的咚咚

网友:
我只看到一块蓝色电路板

网友C:
这个怎么来均衡啊?电池和电池之间放电来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