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悬停问题

楼主(2007-12-12):
我现在用450SE,配GM730陀螺仪。遥控是T6EXHP,起飞后总是很难悬停,不是向左偏飞就是向前冲,应该怎调正呀,请高手们指点下

网友A:
T6EXHP  这就是用这个控的特色。  暂时没钱也用这个

网友:
楼主还是多练练模拟器再上真机吧。

网友:
不是控的问题,看一下你的十字盘是否水平.关闭油门为0.推油门看十字盘是否水平上升!

网友:
这和控没有关系。看下十字盘和机的重心。练好模拟器再上吧。

网友(2008-02-23):
跟控没关。
1.JJ调好没有
2.还是多练模拟

网友:
十字盘都没调水平....  舵机摇臂

我也用6EXHP 与控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T6EXHP  这就是用这个控的特色。  暂时没钱也用这个

不要误导别人,我就是用6exhp练到倒飞航线才换控的,6exhp也从来没失过控,初阶3d都足够了

网友:
2楼的 真能整啊 还控的特色
技术不行还整个理由
呵呵可笑啊

网友:
练习  练习  练习

网友:
正解,与控无关,你手脑还未协调一致,多练习!

网友:
我也是用这控过来了。
楼主先检查一下机子有没有问题,再来排除别的问题。

网友:
和控无关,多多练习

网友:
新手出现问题都会先想是不是控和机子有毛病,没想自己的技术问题!

网友:
能想到是自己的问题, 就不再是新手了.

网友:
手的问题...

网友:
6EXHP我用的很好呀!我的450直机,2米大电滑,都是用的它!你要设定好。
从没有失控过,我感到够用了,也不想换其它控了,功能是够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