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情况下 皮带可以用多久那?

楼主(2007-12-12):
有说 几十个起降 有说起毛边 不想因小失大 故请教各位

网友A:
这个没有固定的值,有个模友新买的SE,才飞了5个起落皮带就圈到了尾传动上,空中上演自旋翻。
现在一般用WING的皮带,很皮实。

网友B:
我原装的用了2年了,还不错.只要橡胶不老化外表不起毛就行,

网友C:
我的原装的才飞了20~30次就起毛了,经常跑偏,换了版主的带槽压带轮好多了。或者把压带轮取掉也可以用但是怕自悬翻出现
现在也换成WING的了

网友D:
不知道 没次都炸机 有的时候会断

网友E:
用固朗的皮带,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F:
副厂的用了小半年了,漂过~

网友G:
正常300个起落没问题的

网友H:
我的副厂皮带已经1年了

楼主:
看来还是运气哦 我的皮带用到裂口才换的 从来没自旋过

网友I:
用多久没试过,早期的原装皮带飞了2年还好好的。新款SE皮带飞了5次炸机扫赤了,幸好有存货。金属皮带轮炸机伤皮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