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35MHZ,36MHZ,40MHZ,41MHZ,72MHZ有没有高低贵贱的区别?

楼主(2007-12-12):
 新手请教。
采用35MHZ,36MHZ,40MHZ,41MHZ,72MHZ发射和接收有没有高低贵贱的区别?
是有技术上的不同吗?
还是单纯为了正常分配不同频率?
为什么有的频率可挑选的产品较少?

网友:
这种问题,带有强烈的频率歧视色彩,拒绝回答

网友A:
有那么严重吗!这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减少同频的可能性,另一个就是符合无线电管理条例里的合法频段

网友:
门牌号1-5号有没有高低贵贱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那么严重吗!这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减少同频的可能性,另一个就是符合无线电管理条例里的合法频段

谢谢解答!

网友:
关键看你飞那种模型,地面低频好,空中高频好。
不存在贵族频率

网友B:
27是船专用,35是车船两用,40是车机专用,72是机专用。
强列鄙视用72兆玩车还美的鼻滋冒泡的家伙,同频了都不知道是咋回事,看着飞机往下掉。

网友:
频率国家是有管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27是船专用,35是车船两用,40是车机专用,72是机专用。
强列鄙视用72兆玩车还美的鼻滋冒泡的家伙,同频了都不知道是咋回事,看着飞机往下掉。

感觉这是负责任的答复
二楼三楼的答复蛮横且莫名其妙

网友:
不管看见场地上有玩什么的,第一件事就是问频率,否则飞机往下掉活该,别人的往下掉你还的赔

网友:
我用35的飞电直应该没问题吧?原厂就带的。

网友:
各个国家都频率有相应规定

网友:
改用2.4G的就没这个问题了,不过听说2.4G的有方向的问题?

网友:
玩机的,如果还没买,建议就72MZ
如果手头有40或35设备了,那么就走下去吧

网友:
我的是40M飞电直有没问题

网友:
各国标准不同,  英国空模只能用35, 美国72

楼主:
哦!原来是这样啊!是因该有个规定,避免混乱。
那比如都是72的,那就靠晶体的不同来分配是吗?
呵呵!偶还以为就是靠这几个大数来区分呢
真正新手啊!多谢大家指导。

网友C:
可爱的lz,宁可不厌其烦的问也不愿自己动动手搜搜答案

网友:
目前国内的航模用无线电频段管理还不够完善,并没有强制规定车、船、空模用何频段,为了减少同频用35频段飞空模的也不少,我就是其中一位,原72频段改为35的 国内唯一的办法就是去当地俱乐部登记自己的频段及现场询问来防止同频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B:
27是船专用,35是车船两用,40是车机专用,72是机专用。
强列鄙视用72兆玩车还美的鼻滋冒泡的家伙,同频了都不知道是咋回事,看着飞机往下掉。

随便问下哈,这个约定是强制的还是推荐的呢? GB or GB/T

网友:
所使用的频段国家是有规定的,频率也是一种资源,各国频段是不相同的。在中国合法的频段是:26~27MHz频段(海模、车模);40MHz频段(海模、车模、空模);72MHz频段(空模)。如果是随更玩玩,那个频段都无所谓,想参加正规的比赛你就得按合法频段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爱的lz,宁可不厌其烦的问也不愿自己动动手搜搜答案

论坛是大家交流的地方,是用来讨论的,如果没人问问题,也没人回答问题,请问去哪里搜索“以前的帖子”?
#2、#3楼的要么心态不正,要么没有看懂楼主的问题?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不要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

网友:
学习了,我虽然不是新手,也长了不少知识

网友:
又长知识了

网友:
频率接近,所以没有好坏之分,但如果差了100倍的话区别是明显的。

网友:
有学到知识了,有收获.

网友:
哎,每件事都有那么多讲究.

网友:
没什么区别的

网友:
最大的区别就是合法与否!

网友(2008-04-27):
引用 网友B:
27是船专用,35是车船两用,40是车机专用,72是机专用。
强列鄙视用72兆玩车还美的鼻滋冒泡的家伙,同频了都不知道是咋回事,看着飞机往下掉。

原来是这样子,学习了

网友(2008-06-01):
72M的一个优势就是频点多,整个频段有50个,虽然中国法律规定只有10个可以用,但是还是比低频的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