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滚刀使用问题

楼主(2007-12-12):
本人曾发帖请教各位DX,业余条件下能否在现有车、铣床的情况下使用滚刀滚齿,得到的回答是否定的!
今天重温一些DIY的帖子,发现有人确实真么干,制作的是蜗杆付,而且滚刀也是自制的,所以想问问,我等业余DIY,真的无缘使用滚刀吗?且不说一把滚刀价格比一套盘型齿轮铣刀便宜,主要是不用考虑齿数和齿轮铣刀的号数关系,用着方便啊。
所以不死心,再次请教。

网友:
这不是制作蜗杆副 是滚涡轮。
这是一位日本DIY爱好者的制作帖子。
具体如何实现涡轮胚件同步转动还不得而知。
用车床使用滚刀,如果你能实现胚件的同步滚动,是可行的。

网友:
别请教拉!自个买个滚刀试一下就知道拉.滚刀按装在滚齿机上是有角度的,车床能行吗?

楼主:
楼上的,滚刀偏转角度的问题是有办法解决的,主要问题是齿轮分齿的问题。
就是不想走冤枉路才请教,看有没有朋友成功过,这么多的加工工具,每样都买回来试验一下,你有多少米来做试验呢?

楼主:
完整的看了看老外制作这个齿轮的工艺,大概有了个概念啦,他是现用用锯片铣刀按需要的齿数在齿胚上开好槽,起一个定位作用,然后用滚刀滚,利用切削力来带动齿轮自然分齿,开的槽起了定位作用,就不会乱齿啦!这老外有一手,没有回转台(因为正在做着呢 ),就用另外一个齿轮来分度:) 见下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整的看了看老外制作这个齿轮的工艺,大概有了个概念啦,他是现用用锯片铣刀按需要的齿数在齿胚上开好槽,起一个定位作用,然后用滚刀滚,利用切削力来带动齿轮自然分齿,开的槽起了定位作用,就不会乱齿啦!这 ...

这很正常,有些经验的老车工在修配一些齿轮的时候也使用这样的方法,只是他使用的是模数制的类似丝锥样的滚刀,一般线数是一的,先车出滚刀----根据模数,然后送到热处理处淬火处理,在工具磨上开出分屑槽,磨出前角、后角,主刃、副刃等等,最后,在车床上装上配做的夹具,“滚切”出需要的齿形,这和在铣床使用“飞刀展成”法加工蜗轮有异曲同工之妙。使用这样的方法是有前提的,一是被做的轮材质要比刀具的硬度软,二是预先做好分度刻痕(预先分度刻痕、轻滚微切预走一周),三是工件的回转夹具,要求既能应付灵活回转,同时又能承担一定的轴向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整的看了看老外制作这个齿轮的工艺,大概有了个概念啦,他是现用用锯片铣刀按需要的齿数在齿胚上开好槽,起一个定位作用,然后用滚刀滚,利用切削力来带动齿轮自然分齿,开的槽起了定位作用,就不会乱齿啦!这 ...

===================================================================================
冰兄:能给个老外的地址吗?偶也想看看!

楼主:
网站也是以前坛子里的朋友推荐的:)
http://homepage3.nifty.com/amigos/index-e.html
这个网站上还有好多连接,都很不错的

网友:
车床上滚齿比较难,但铣床不是有万能分度头么,那个可以和主轴动力连接,这样主轴运动带动分度头旋转从而实现对齿轮的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