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取滑丝的内六角螺丝?

楼主(2007-12-12):
尾桨夹中联的内六角螺丝滑丝了,怎样才能取出来?不然连尾轴都换不了了,着急

网友:
是不是那顶丝滑了啊?
上过胶了吗?
上过的话,就用火烧了再拧,

网友:
找个很细的钻头,在螺丝头上对角的位置各钻一个缺口,然后用一字拧下来。

网友A:
有那么细的钻头么?还是火烧后,滴上WD40,再用大小合适的一字起子拧。

网友:
换中联,我的以前也是,没法拿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那么细的钻头么?还是火烧后,滴上WD40,再用大小合适的一字起子拧。

有啊,上次我的笔记本上有个十字螺丝花了就是这么搞下来的,螺丝也是这么大。

网友:
最好先把尾轴钻掉,这样顶丝就不受力了,顶丝也就好取了~~

楼主:
各位说的都是好办法,不过太晚了,我已经选了个最笨的方法,用挫子往里面挫,把内六角挫没了再取出来,现在还在挫

网友:
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哦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