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电池通常放电到多少啊?能飞机分钟?

楼主(2007-12-12):
以11.1伏220毫安为例,我充满是4.16    放到3.8左右 只能飞2分钟

大家呢?   能放到3.4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11.1伏220毫安为例,我充满是4.16    放到3.8左右 只能飞2分钟

大家呢?   能放到3.4吗

220毫安启动不了吧~~~

我一般放到3.2

楼主:
2200毫安 呵呵 写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毫安启动不了吧~~~

我一般放到3.2

3.2   会伤电池吧

网友:
你的飞机有问题。我悬停12分钟左右到3.7V。

网友:
飞行中3。3V以上

网友B:
3D 放到空载电压3.6-3.8 可以飞4分半
用XXD 2217S 和 430XL 电机
航行和悬停 8分钟 空载电压3.8

网友:
飞行中放到3.3V,断开后回升到3.6V,放电到2.8V以下,就会大肚子.

网友:
其实放电过低电调会保护的

网友C:
充满到4.18V,悬停10分钟,航线12分钟,落地空载3.72-3.75V

网友:
从来都没都测过,玩到差不多就停,玩到冲不进就换电池,可能有一百次左右吧

网友:
不是你的飞机坏了就是你的电池坏了,我飞到3.7能悬停12分钟左右。

网友:
我的放到3.7V,    飞高速航线9分钟,   电池12个充放。

网友D:
我向来都是飞到离不了地才停的!
也没见电池鼓过,坏过!

网友:
回复 网友E:

真的假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向来都是飞到离不了地才停的!
也没见电池鼓过,坏过!

难以置信,问下什么电池这么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向来都是飞到离不了地才停的!
也没见电池鼓过,坏过!

请问你电调保护设定到多少V?

网友F:
回复 网友E:

肯定是真的。一,飞机动力差,飞不了几天就把电压拉低到保护、二、电池内阻大(知道么,大C数的电池出小C数的电池更容易坏)、三、电调会保护。我也经常这样做,没坏过一块电池,当然,好电池我不会这样做。

楼主:
我得电池是新的啊。白色的 我不知道牌子 但是很厚 很重 在激活期时 电池还微烫我就拿去充电了 卖电池给我的人说那样好。快充快放  ....   我猜我的电池已经坏掉了吧

网友:
你用手检查一下飞机大浆转的阻力是否大,皮带是否过紧,是否有双浆。

网友:
用镍氢电池的华科尔36#电放光都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F:
肯定是真的。一,飞机动力差,飞不了几天就把电压拉低到保护、二、电池内阻大(知道么,大C数的电池出小C数的电池更容易坏)、三、电调会保护。我也经常这样做,没坏过一块电池,当然,好电池我不会这样做。

动力不差的! 电调是30A 的,电机是3550KV 的  13T 的齿!
电调设置为电压低时降低功率,反正我一般飞到不离地,拿下来量电压基本在3.2-3.4V左右!
大C 数的电池比小C 数的寿命相对来说短一点!
因为内阻低,自放电也大!所以无形中就缩短了循环寿命!

网友:
我就飞到3.7

网友:
我的一般是电压实时测,一般飞到3.4V就下来,可以飞十分钟左右,忽下忽下,小小的航线,悬停,新手,

网友:
我的电池充满后,亚拓450SE能悬停半小时!有相片为证

网友:
相片为证,已悬停了半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是吊机不是悬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充满到4.18V,悬停10分钟,航线12分钟,落地空载3.72-3.75V

好省电,什么马达?多少T齿轮?

网友:
回复 网友H:

你敢给JJ上电,开控推油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不能悬停一年哪?  我们想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3D 放到空载电压3.6-3.8 可以飞4分半
用XXD 2217S 和 430XL 电机
航行和悬停 8分钟 空载电压3.8

这是正确答案!!

很多模友喜欢以能放电长时间为荣,其实不然,大电流放电,锂电最好只放60%为好.

悬停 7分钟对电池最好.电压在3.7V对电池保养最好.!!!

以后我不希望看到2200电池能飞13 分钟啊,15分的......没有意义!

网友:
27楼的兄弟你太有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