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NP 飞3D 还用升级配件吗

楼主(2007-12-12):
600NP 飞3D 还用升级配件吗 用加副油箱吗

网友A:
看你飞的暴不暴,暴的话还是换金属件了

网友B:
是呀。暴的话换金属件
油箱到是不用

网友C:
最好把补强板,陀罗仪固定做升一下,这样更牢固了

网友D:
啥都不升也够飞3D了.

网友E:
金属浆夹

网友F:
减少震动类的还有金属风扇,金属主轴座

网友B:
我是飞到排气管掉了
呵呵。。噪音很大。引来一群牛

网友A:
你还真牛啊

网友G:
如果刷锅的话,油箱里的油锥有够不到的地方!这样危险么?

网友H(2008-01-27):
同问11#的问题...

网友I:
我飞失速倒转,最后成熄火降落,最后还有1CM多些油

网友J:
Alan Szabo Jr. 的油机有装副油箱。

网友K:
加副油箱.

网友H:
呀拖好象没有出副油箱?